红外接收头生产过程

楼主:
红外接收头生产过程

红外线接收模块,又叫红外线接收头,简称接收头,英文名称: Infrared receive module缩写IRMIC PD、支架等主要原材料组成,而将各种原材料组装起来,形成接收头成品,类似于这种类型的工厂有个名称叫封装厂,如珠海市万州科技有限公司。

整体的生产工艺流程分为4个环节,分别是,固晶、邦定、封装(压模)、后处理(后工序)。各工序都有不同的功能,都是必不可少的。

固晶工序又叫DIE BOND,就是将芯片(ICPD)固定到支架上面。本工序所使用的材料有ICPD、支架、银胶,IC是接收头的处理元件,主要由硅晶和电路组成,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器件、主要功能有滤波、整形、解码、放大等功能。PD是光敏二极管,主要功能是接收光信号。

支架是接收头的引脚部分,将IC功能脚外接,固定芯片等作用。银胶的组成主要是银粉和环氧树脂以及其他的原料,主要作用是导电和固定。

支架,我们公司主要用到的支架分两种,一种是带屏蔽的支架,另外是不带屏蔽的支架。

.

银胶,属于高温固化银胶,理论固化温度是1701小时,因考虑支架的因素,现在执行1502小时的固化条件。

焊线介绍

    焊线工序又叫WIRE BOND,是将ICPD各功能点用金线连起来,本工序涉及到的材料主要是金线。本工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产品的成品质量,以及产品的稳定性。

封装介绍

封装工序是固定外形的,我们公司现有三种封装模式两种外形,一种是灌胶鼻梁型,二是模压球形,三是灌胶球形。三种模式各有利弊,主要以灌胶鼻梁进行生产。该工序是产品成形关键,一经封装,就不容许再进行返工,所以在封装之前应对固焊工序进行严格的检验。

主要用到的材料有液态环氧树脂、固态环氧树脂、04色素、08色素等。

颜料04的滤光范围是830-1050,08色素的滤光范围是750-1150,范围越宽,接收头的接收灵敏度越好,但抗干扰越差,滤光范围越窄,抗干扰越好,但接收效果会稍差,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对该两种色素进行不同比例的搭配,以满足客户要求。

后处理

主要有装壳、焊壳、冲筋、测试、二切、包装等环节,除装壳是根据客户要求作业之外,其他都必须要完成。目前的测试只是单纯对接收距离进行测试,其他参数没有进行检测,有一定风险性,正在进行改善。高危工序是冲筋工序,切记要按照作业指导进行检查和作业。本工序涉及到的模具都是简单的冲筋模具,重点关注模具的公差范围。

涉及到的材料主要有铁壳,铁壳的原料是0.3mm马口铁,这种不需要电镀,但裸露的存放时间比较短,一般不超过1个月,另外还有普通0.3mm的铁材,需要进行镀锡,这种工艺的存放时间很长也不会生锈,考虑到成本的因素,普通的铁壳均用马口铁制成。

可靠性试验要求

可靠性试验主要有冷、热、冷热循环、电老化、镀锡等另外有的客户还要做电击试验。

冷冻试验的条件是-25度、-45度,一般存放1个小时左右再进行测试,或在试验温度下进行测试,批量测试时,不用在试验温度下测试,可以上机台测试。试验温度下测试适用于试样或抽检。

热试验,试验条件灌胶产品是140-150度,模压150-160度,一般采用整体测试,在高温箱内的带机器测试问题一般在75-80度,还要兼顾其他材料的耐温特性。

    冷热循环,主要是对产品进行冷热冲击,骤冷骤热来检测产品胶体、焊接等对其耐荷性,这是判断产品优劣的关键试验项目。

    电老化试验是对接收头进行超过48小时的通电,主要检测焊线工序的可靠性,通常有些虚焊、或其他的存在隐患的焊接不良品是经不住考验的。

    镀锡实验,是对接收头进行模拟客户现场使用条件进行的实验,来验证产品对焊接条件的适应性。常规实验条件是28010秒。

接收头工作原理

    标准的接收头应用电路,100欧的电阻是限流电阻,10以上的上拉电阻,电容的作用是滤波。

接收头角度

    接收头的接收角度±45度,在45度测试时大于6

接收头的波形

    载波频率37.9KHZ,脉冲宽度600us左右,根据芯片而定,一般400-600-800.

接收波长

接收头接收红外光曲线,接收的范围是750-1150,在940NM的左右的波长段是接收效果最好的,因此遥控器的发射管波长是940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