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5V转4V(3A)求用啥芯片

楼主:
RT,哪位大虾知道。我是用作GTM900C供电,最大电流达2A。怎样设计比较合理?

网友:
G网模块,一般可不是你想象的4V哟,

提问时,不要限止别人的思维,

它的工作电流也不需要额定2A。

网友:
G网的模块,或者手机,仔细看一下它的供电就会发现,它和锂电池是最完美的搭配。
因为,电路设计就是考虑到锂电池供电这个环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3.5V--4.7V。不用额定2A,那用多少?
我想直接用大功率的二极管串联降压,可行不?比如1n5399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其他配套设备,不用电池。

网友:
嗯,就是这种解决办法

网友B:
我们常用LT1764的,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常用LT1764的,省事。

对,钱多就可以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