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如何用VC6-TeeChart控件实现数据曲线

楼主:
快崩溃了。。。。

下位机为单片机,单片机采集到2个测距用的时间数据:数据类型为unsigned  int型,
转换为uchar型后放在数组 uchar  TX_TO_PC[];  后经串口发送给PC;
PC机将收到的数据经过处理,用TeeChart实现坐标显示。

 我现在能用VC-MSComm控件实现PC与单片机数据收发,
  下面这段代码为接收框显示:
//串口控件响应
void COOKDlg::OnComm()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VARIANT variant_inp;
    COleSafeArray safearray_inp;
    LONG len,k;
    BYTE rxdata[2048]; //设置BYTE数组 An 8-bit integer that is not signed.
    CString strtemp,tempdata,usaldata;

     if(2==m_ctrlComm.GetCommEvent())      //事件值为2表示接收缓冲区内有字符
  {
        variant_inp=m_ctrlComm.GetInput(); //读缓冲区

        safearray_inp=variant_inp;         //VARIANT型变量转换为ColeSafeArray型变量

        len=safearray_inp.GetOneDimSize(); //得到有效数据长度
        for(k=0;k<len;k++)
            safearray_inp.GetElement(&k,rxdata+k);//转换为BYTE型数组

        for(k=0;k<len;k++)                 //将数组转换为Cstring型变量
        {
            BYTE bt=*(char*)(rxdata+k); //字符型
            strtemp.Format("%c",bt);    //将字符送入临时变量strtemp存放
            m_strRXData+=strtemp;       //加入接收编辑框对应字符串
        }

    }
    UpdateData(FALSE);
}

 现在要将PC机收到的数据经过处理,
现有两个问题:
1:怎样修改上面代码,将得到的数据组合成unsigned int型,
   得到两个unsigned int型数据,放在两个存放时间的变量Dis1,Dis2
2:分别将上面的两个变量 乘以 0.34  得到距离,再用TeeChart控件实现坐标显示

其实不用TeeChart也可以,能实现坐标显示就行,只是刚学VC,做过上位机的朋友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