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1 家庭物联网终端DIY:基本功能初期框架,期待建议!

楼主:
参与家庭物联网终端DIY活动的网友们请注意:

以上是此项目初期的基本框架,有需要添加功能的地方,还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提交方式:在此跟帖

提交时间:5月11日~13日

网友:
1、如果可以的话(资源、硬件或技术)具备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加入互联网模块,蓝牙模块之类的目前手机通用的通讯方式,这样可以实现居家的快速连接控制。
2、控制部分由于电平的问题需要另外做控制板,可以大家汇集一些需要的功能,由某个高手layout,集体打板,便宜又统一

网友:
核心模块可以添加一个蓝牙连接,然后界面控制部分就直接用手机实现了,android手机就挺实用,或者是平板也可以

网友:
我还是觉得没必要跑系统,更着重待机的低功耗

网友:
嗯,网络是肯定要加的。另外低功耗是个好的建议。

网友:
搞zigbee智能家居吧

搞zigbee智能家居吧

网友:
1.智能医疗可以考虑加进去,如在床老人的健康状况,包括心率,血压,血氧等。
2.楼宇对讲的接口,主要在看电视,当有人按门铃时可以自动显示门口图像。
3.视频监控系统,远程查看家里的情况。
4.互联网、电话控制与GSM(CDMA)模块接口,可以与报警、视频联动。
5.环境传感器模块,如温湿度,烟雾煤气(属安防模块)、空气中氧浓度(配合智能医疗)等。
6.门窗自控,如下雨自动关窗、室内氧浓度过低时自动开窗换气。
7.宠物自动喂食,植物自动浇水等。
8.水电煤气自动关断,防止停水后有人开水龙头没有关,煤气被汤烧灭,停电上电缓冲以保护家用电器等。

网友:
昨天在QQ群讨论的很好

网友:
心得

看一下control4 的智能家居系统 会有所启发
毕设就是物联网智能家居,用zigbee做控制检测设备的连接
wifi做用户手机端、设备端连接方式,ios、安卓端程序控制
还有系统的管理软件设计方便日后功能添加,兼容性、可扩展性
Control4的控制软件实在不人性化,虽然功能很强大,主要去骚扰技术支持才搞清楚软件使用
2个月下来累死了 [ 本帖最后由 chaosmcu 于 2012-5-12 12:37 编辑 ]

网友:
1.无线模块有人纠结于到底用ZIGBEE还是nRF24L01/2401,建议做个兼容设计。我看了下,大致是8或10个引脚(包括电源和地),如果有空,我们再对比以下两者的优劣。
2、有的网友建议做客户端,对此我持反对意见。IOS你要有开发人员认证、那么多平台你需要开发多少次客户端?不带操作系统的功能手机不支持吗?所以我们要支持能上网就能控制就必须通过WEB网页的形式。
3、为了保持一致,LCD的布局同WEB网页一致。
4、主控就用富士通DEMO板,扩展一个底板,增加以太网模块(不拿在手里时就插入一个底座,底座接供电和到家里路由器的以太网)、无线模块、电池(手持式主控)、电池管理模块、温度检测、湿度检测。键盘就用DEMO板上的操纵摇杆(上下左右和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家用还真不一定把低功耗做重要参数!

网友B:
能不能打电量采集也加进去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打电量采集也加进去

电量监控可以放一路,这样就知道家里的电能消耗情况。

网友:
定义一个标准接口,可以把大家所提及的功能通过标准接口加入.用模块化设计

网友:
这玩意消费成本如何?针对什么目标用户?

那个GPRS移动收费么?怎么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