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忙,LM系列的

楼主:
我今天尝试了一下从我自己写的工程1跳转到工程2,但是失败了。工程1位于flash的0x00000000~0x00002fff,打算用来做我们自己的bootloader,工程2分配到flash的0x00003000~0x0003ffff。我能否在工程1里控制指针直接跳到工程2上开始运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怎么实现的?
在特权模式下,直接修改 PC 寄存器的值应该可以吧。

网友:
恩,我看datasheet,看到相关的特权模式,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我第一次弄lm系列的,请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一下。
大概的一个步骤,应该是在跳转之前要先设置一下工程2 的向量表,堆栈指针,然后在载入 PC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