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调试485,用示波器观察,测得485差分波形图,顺便截图,分享一下

楼主:
这是电脑232转485发的数据 , 19.2K

以上是一帧数据的图

差不多500MS发送一次,从机没有应答,只有主机发送

网友A:
没看出来这算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这算成功了吗?
分享一下而已, 想让大家看看实际电平相当不理想的

网友:
什么意思,不懂这一块,说得具体一些最好了~

网友:
示波器采样频率太低,调高或者换个采样速度高点的示波器,能够采样到你想要的波形。当然前提是你的硬件RC不能过大,否则上升/下降沿不够理想,容易通信失败

网友:
虽然用过,但不是太懂,能说的更简单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