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rtc 每次重上电的话,时间都会慢几秒钟时间?

楼主:
关于LPCRTC的问题,
我外挂一个时间芯片(RX8025),然后让LPC1768重复的上下电,RX8025时间正常走时没误差,可lpc1768  rtc  每次重上电的话,时间都会慢几秒钟时间?
大家是否有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不会啊,虽然LPC每天会慢几S,但是也不会每次上电都慢几S吧。。。。

网友:
我实际测试确实是这样的,
开始只对RTC进行如下的设置,我用的是NXP官方的代码!
RTCInit();
RTCStart();

网友:
回复 楼主:

RTC我也使用过,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看看是不是你的程序设置有问题。。。。。

网友:
我是按NXP官网的代码来写的,感觉没什么错误,
可否贴一份你的RTC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
  1. /**************************************************************************************
    * FunctionName : RTCInit()
    * Description : 初始化RTC设置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RTCInit(void)
    {
    LPC_RTC->CCR = 0x0; // 禁止时间计数器
    LPC_RTC->ILR = 0x03; // 清除中断
    LPC_RTC->CIIR = 0x1; // 使能秒增量中断
    LPC_RTC->AMR = 0xFF; // 禁止报警中断

    LPC_RTC->CIIR = 0x01; // 计数器递增中断寄存器
    NVIC_EnableIRQ(RTC_IRQn); // 设置中断并使能
    LPC_RTC->CCR = 0x01; // 启动RTC
    }

    /**************************************************************************************
    * FunctionName : RTCSetClock()
    * Description : 设置时间
    * EntryParameter : pClock - 时钟值,顺序:秒,分,时,周,日,月,年,采用BCD码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RTCSetClock(uint8 *clock)
    {
    uint16 clockTmp[7];

    // 把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clockTmp+0) = ((*(clock+6)>>4) * 10) + (*(clock+6) & 0x0F) + 2000; // 年
    *(clockTmp+1) = ((*(clock+5)>>4) * 10) + (*(clock+5) & 0x0F); // 月
    *(clockTmp+2) = ((*(clock+4)>>4) * 10) + (*(clock+4) & 0x0F); // 日
    *(clockTmp+3) = ((*(clock+3)>>4) * 10) + (*(clock+3) & 0x0F); // 周
    *(clockTmp+4) = ((*(clock+2)>>4) * 10) + (*(clock+2) & 0x0F); // 时
    *(clockTmp+5) = ((*(clock+1)>>4) * 10) + (*(clock+1) & 0x0F); // 分
    *(clockTmp+6) = ((*(clock+0)>>4) * 10) + (*(clock+0) & 0x0F); // 秒

    // 写入设置时间
    LPC_RTC->YEAR = *(clockTmp+0); // 年
    LPC_RTC->MONTH = *(clockTmp+1); // 月
    LPC_RTC->ALDOM = *(clockTmp+2); // 日

    LPC_RTC->ALDOW = *(clockTmp+3); // 周

    LPC_RTC->HOUR = *(clockTmp+4); // 时
    LPC_RTC->MIN = *(clockTmp+5); // 分
    LPC_RTC->SEC = *(clockTmp+6); // 秒
    }

    /**************************************************************************************
    * FunctionName : RTCGetClockr()
    * Description : 获取时间
    * EntryParameter : pClock - 时钟值,顺序:秒,分,时,周,日,月,年,采用BCD码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RTCGetClock(uint8 *clock)
    {
    uint32 datas;
    uint32 times;
    uint16 clockTmp[7];

    // 读取完整的时钟寄存器
    times = LPC_RTC->CTIME0; // SEC(5:0), MIN(13:8), HOUR(20:16), WEEK(26:24)
    datas = LPC_RTC->CTIME1; // DATE(4:0), MONTH(11:8), YEAR(31:28)

    // 把时钟分别取出放入数组中
    *(clockTmp+0) = (datas >> 16) & 0xFFF; // 年
    *(clockTmp+1) = (datas >> 8) & 0x0F; // 月
    *(clockTmp+2) = datas & 0x1F; // 日
    *(clockTmp+3) = (times >> 24) & 0x07; // 周
    *(clockTmp+4) = (times >> 16) & 0x1F; // 时
    *(clockTmp+5) = (times >> 8) & 0x3F; // 分
    *(clockTmp+6) = times & 0x3F; // 秒

    // 转成BCD码,放入数组
    *(clock+0) = ((*(clockTmp+6)/10) << 4) | (*(clockTmp+6) % 10); // 秒
    *(clock+1) = ((*(clockTmp+5)/10) << 4) | (*(clockTmp+5) % 10); // 分
    *(clock+2) = ((*(clockTmp+4)/10) << 4) | (*(clockTmp+4) % 10); // 时

    *(clock+3) = *(clockTmp+3); // 周

    *(clock+4) = ((*(clockTmp+2)/10) << 4) | (*(clockTmp+2) % 10); // 日
    *(clock+5) = ((*(clockTmp+1)/10) << 4) | (*(clockTmp+1) % 10); // 月
    *(clock+6) = (((*(clockTmp+0)%100)/10) << 4) | ((*(clockTmp+0)%100)% 10); // 年
    }

网友:
谢谢,昨天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测试了下LPC1768,时间没有出现乱码。但是走时慢了4个小时(测试时间16H)
后向NXP的代理了解了下,原来LPC1768早期生产(10.7月前)的片子,确实会出现时间走慢现像.

而新版本的说是已修正这样现像,但我在测试新版本的芯片时,会出像时间飘,或乱码的现像。

网友:
看了楼上的代码,与我的代码差不多,因为我没有开RTC中断
void RTCInit( void )
{
  alarm_on = 0;

  /* Enable CLOCK into RTC */
  LPC_SC->PCONP |= (1 << 9);
  /* If RTC is stopped, clear STOP bit. */
  if ( LPC_RTC->RTC_AUX & (0x1<<4) )
  {
        LPC_RTC->RTC_AUX |= (0x1<<4);
  }

  /*--- Initialize registers ---*/
  LPC_RTC->AMR = 0;
  LPC_RTC->CIIR = 0;
  LPC_RTC->CCR = 0;
  return;
}
void RTCStart( void )
{
  /*--- Start RTC counters ---*/
  LPC_RTC->CCR |= CCR_CLKEN;
  LPC_RTC->ILR = ILR_RTCCIF;
  //LPC_SC->PCONP &= (~(1 << 9));
  return;
}

开机时,做:
RTCStart();
RTCInit();
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发现会慢,但是没有发现漂或乱码的。。。。

网友:
我感觉要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