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如何封装函数生成dll文件

楼主:
ARM的程序基本写完了,现在要跟上位机通讯,需要封装一个dll文件,供上位机调用,用网口连接的!

没做过,不会写啊,请高手赐教!感激不尽!本人QQ:656691002,会的加我,教教我吧!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用过这个 C#,顶一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 项目-》属性里面,应用程序->输出类型,选择类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 项目-》属性里面,应用程序->输出类型,选择类库

这个还是知道的,关键是不会写代码,纠结

网友:
貌似记得不要写Main()函数,就直接编译!好生成的就是dll链接库文件……你试一下看!很早以前搞的现在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