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31无法进入P1口外部中断

楼主:
求帮忙!!!为什么我的LAUNCHPAD 进不了P1口的外部中断程序??

P1口中断和全局中断全部都打开了

部分程序如下:

..........

 P1DIR &= ~BIT3;
 P1DIR &= ~BIT4;
 P1DIR &= ~BIT5;
 P1DIR &= ~BIT7;
 P1OUT |= BIT3+BIT4+BIT5+BIT7;
 P1REN = 0;
 P1REN |= BIT3+BIT4+BIT5+BIT7;

 P1IE = 0;
 P1IES = 0;
 P1IE |= BIT3;
 P1IE |= BIT4;
 P1IE |= BIT5;
 P1IE |= BIT7;
 P1IES |= BIT3;
 P1IES |= BIT4;
 P1IES |= BIT5;
 P1IES |= BIT7;
 P1IFG = 0;
 _BIS_SR(LPM1_bits + GIE);
 _EINT();
 while (1);
}                                                                            //main函数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_ISR(void)
  {

 if (P1IFG & BIT3 == BIT3)
    {
      while(!(P1IFG&BIT3))
      {
      LPM1_EXIT;
      P1OUT |= BIT6;
      for(i=0;i<1000;i++)P1OUT &= ~BIT6;
      P1IFG &= ~BIT3;
      }
      return;
    }

... ... ... ... ... ... ...

网友:
十万火急啊!!!!求高手帮忙!!!!

网友:
奇怪啊,我昨天回的贴是不是被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后台没有看到回复,麻烦您再回复一下吧,不好意思,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禁止看门狗定时器
          P1DIR |= 0x01;                                 // 设置P1.0为输出方向
          P1IE |= 0x10;                       // P1.4中断使能
          P1IES |= 0x10;                         // P1.4设置为高低边沿中断
          P1IFG &= ~0x10;                 // P1.4中断标志位清零

          _BIS_SR(LPM4_bits + GIE);             // 进入LPM4中断
          while(1)                                                // 等待中断
          {
          }
}

// 端口1的中断服务历程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P1OUT ^= 0x01;                              // P1.0 状态翻转
        P1IFG &= ~0x10;                       // P1.4 中断标志清零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楼上的程序比较清楚。感觉楼主在中断服务程序里的逻辑有些问题。

if (P1IFG & BIT3 == BIT3) { while(!(P1IFG&BIT3)) { LPM1_EXIT; P1OUT |= BIT6; for(i=0;i<1000;i++)P1OUT &= ~BIT6; P1IFG &= ~BIT3; } return; 当有中断来时P1IFG第四位是置位的,这个标志位由于是多源中断需要手动清除。这样的话,在执行中断服务过程中P1IFG&BIT3一直是非零的,这样while时的程序得不到执行,标志位无法清除。这样程序就死在里面了。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建议楼主参考一下5楼的帖子,用这样的方式来写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六楼不错1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断学习中 受教了

网友:
分享一個  p1.3 按鍵觸發中斷=>執行LED2的亮或滅
平常無限迴圈跑 LED1  0.1 sec 閃爍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41;//LED
  P1IE  |= 0x08;//使能P1.3中斷
  P1IES |= 0x08;//P1.3下源處發
  P1IFG &= ~0x08;//中段標誌位元清零

  _EINT();//起用中斷  //_BIS_SR(LPM4_bits + GIE);
  while(1)
  {
    P1OUT ^= 0x01;
    __delay_cycles(100000);     // Wait ~10ms at default DCO of ~1MHz
  }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P1OUT ^= 0x40;//P1.0
  P1IFG &= ~0x08;//中段標誌位元清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