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断方式点亮LED,CCRO为何不能设成40000?

楼主:
#include <msp430g2231.h>
void main(void)
{
  TACTL = TASSEL1 + TACLR;  //设置定时器A
  CCTL0 = CCIE;             //CCR0中断使能
  CCR0 = 31000;
  P1DIR |= 0x40;            //P1.0为输出口
  TACTL |= MC0;             //以增计数模式开始Timer_a
  _EINT();                  //总的中断使能
  for(;;)
  {
     _BIS_SR(CPUOFF);      //关CPU
     _NOP();
  }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定义定时器A中断函数
{
   P1OUT ^= 0x40;
}

当把CCRO设置成40000的时候,LED就不亮了?何解?

网友:
这个问题顶起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不是定时器的问题,是楼主没有关闭开门狗吧,导致当你设置成40000的时候大于了它的开门狗复位时间,程序永远等不到中断,就不会亮了。

网友:
哦,还有这事啊,那请问这个CCR0最大能设置成多少?

网友:
最大应该是65536-1吧~
430默认是打开看门狗的,IAR中建立工程,直接会在main函数中加入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网友:
实际是CCR0=32768-1,大于这个值就不行。

网友:
P1DIR |= 0x40;            //P1.0为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