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 CAN口操作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STM32F407,在搞CAN口,现在的状况是,在loopback模式下,发送数据和中断接受都没有问题,而且在CANTX引脚可以测量到信号,但是在normal模式下就发送不出去,前面参考过STM32F1XX的操作说是要映射引脚,我已经映射过了,再说如果没有映射的话,loopback模式能用么?

哪位大侠用过到底怎么回事,请赐教

网友:
额.......没有好好学习CAN 接口协议,一个节点本身就传输错误的,后来接了一接口点评转换的芯片,就OK了,这个片子的CAN口还是比较好用的,呵呵,细心点就好了.

网友:
楼主问题问的不够详细。楼主你要弄清是什么错误先,程序可能有问题(主要是can的配置和初始化以及中断)。第二,硬件问题,尤其针对使用开发板来调试can的童鞋们,我吃过亏,一般开发板的供电电路都很菜,调一些led例程够用,但是对电平有严格要求的就悲剧了,我用的stm32单片机,最差时候3.3V的电压才仅仅只有2.4V这样程序怎么都调不通的。一般can的隐性位要求can_h和can_l均为2.4V左右,所以楼主你要把问题提细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