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上用sdcard升级计划,遇到问题

楼主:
hex文件72k,有什么办法可以一行一行的读hex文件里的内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分析一下 Hex 每一行的格式。

网友:
hex升级呀,厉害,通常都是bin升级吧?

网友:
Intel格式的HEX文件都是一行一行的,前几个字节指定了这行数据是什么作用的,看下HEX文件的解析就知道了,如果需要HEX的分析源码,我之前在VC上做过,可以发给你,需要的话加我QQ,
906411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