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开发工具类(Q&A)

楼主:
 Q1:我自己做了一块MSP430F149的试验板,以前用下载线进行调试没有出现过问题,但是,最近我每次make
后用下载线调试时,总是弹出一个窗口,给我提示:Could not find target status. 然后就死到那儿了,请问这是
什么问题呢?
A1:检查Jtag口线是否连接正常,如果JTAG口线连接正常,可能是供电不足,目标板加电再测试。
Q2:我用的430f22x学习套件,请问在IAR Embedded Workbench 中仿真时如何看程序运行时间.
A2:只有软件模拟下可以看, VIEW-REGISTER-CYCLECOUNT
Q3:请问各位msp430 仿真器和编程器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我开发的时候这两个东西都得有?我目前用的是
msp430cg461x 系列或msp430fg461x 系列,是不是很多仿真器和编程器都不支持?
A3:一般来讲,仿真器是在先期调试程序时使用的,他不会烧断单片机熔丝,能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能
够单步,跟踪,快速调试。编程器就没有这些调试功能,就是单纯把你做好的程序的编译后文件写到单片机
中去,就和51 的编程器一样,有加密熔丝烧断等功能,是在你产品成型后,生产时使用的
MSP430 的仿真器是使用JTAG 接口的,分别有四线制的JTAG、带TEST 脚的四线JTAG 和两线制的
SBWJTAG三种接口,UIF 上三种都支持,并支持烧熔丝,UIF 就是USB 接口的仿真;PIF 不能支持SBWJTAG
接口,也不能烧熔丝,PIF 是并口的仿真器。任何一种JTAG 接口的仿真器在烧断熔丝后都不能再仿真和写入,
而BSL 可以通过密码访问FLASH 空间,读出写入均可,BSL 是串口实现的,但BSL 不能仿真,注意部分器
件不支持BSL,如F20XX系列就不能用BSL,烧掉了熔丝就变板砖。
MSP430 任何系列的仿真器只要接口方式一致都是兼容的,比如FG461X,可以使用标准的带TEST 的四
线JTAG,而F22X4也可以使用带TEST 的四线JTAG,当然F22X4还可以选择使用SBWJTAG,它支持两种
JTAG接口。如果不是TI 标准的430系列用JTAG 仿真器那就不行了,应该是不兼容的,不是什么“很多仿真
器和编程器都不支持”,而是专用。
Q4: 初次使用430单片机,F149 。高速晶振8M,低速32K,下载程序时出现security fuse **own 字样,无
法烧录。请各位高人指点,应该是哪里有问题。
A4: 手工复下位应该基本可以解决,除非芯片熔丝真被烧掉了。如果熔丝断了,可以用BSL 方式写入程序.
Q5: 运行到断点时程序不能自动结束,必须自己按break。我这是程序跑飞了么?
A5:是你断点设置的多了吧。你在程序中,只设置这一个断点试试
Q6:当在RAM 中对其中一变量开辟的尺寸是512 字节时,程序总占用3.5KRAM 空间,可以正常烧到芯片中,
也可以正常运行;
当对同一变量开辟的尺寸是1024 字节,而其它均未改变时,程序总占用4.0K左右RAM 空间,可以正常烧到芯
片中,却无法运行!!!!
A6:方法一将一些变量定义成no init 类型
方法二修改IAR 的cstartup.s43 程序,具体方法如下:(iar310a为例)
1 将cstartup.s43 程序加载到用户自己的项目中,cstartup.s43在iar310a的路径如下$TOOLKIT_DIR$\src\LIB\
2 修改cstartup.s43 中的__program_start子程序,加入关闭看门狗的命令MOV#0x5A80,&0x0120
3 在Project->Options->Linker->Config 页中选择Override default programe ,并将Entry lib 设置成
__program_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