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D-FET430UIF用MSP430Flasher升级固件后怎么装驱动?

楼主:
        前不久想用利尔达的仿真器LSD-FET430UIF直接将msp430-txt文件下载进430单片机,使用MSP430_Flasher,结果按照软件提示进行固件升级后,电脑就再也无法为其安装驱动了(固件升级前仿真器是可用的),也无法访问仿真器了,但插上仿真器后电脑能识别到这个是Texas Instruments MSP430-JTAG,然后如果指定到利尔达所附光盘内的驱动,就提示无法找到需要的软件,无法安装该硬件,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该设备显示在“其它设 备”目录下。从Wiki上看,好像我这是将固件从v2升级到了v3,因为现在插上仿真器红灯不闪也不亮,只有绿灯一上电就亮,不闪且一直保持亮着。上网搜了半天,也有个别人遇到这种情况,不过没看到明确的解决办法。我也反复试了使用FET430UIF V3固件降级程序(汉化版)不行,提示无法初始化设备接口。用MSP430_Flasher也无法访问仿真器,跟降级程序同样的提示。开发环境是IAR 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for MSP430 4.20,但我觉得跟这个开发环境关系不大,因为问题是驱动装不上,或者说XP系统无法为仿真器安装驱动程序了,即使把驱动文件路径指向 IAR的安装目录下的430的驱动文件夹也不行。手头只有利尔达光盘内自带的驱动程序,估计是对应v2的。可能仿真器内的固件已被升级到v3了,但怎么降级不回来了呢?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在没有安装好驱动的情况下降级程序是无法用的,我也汉化过这个降级程序,在降级过程中或升级固件过程中你如果中途死机或断开仿真器的连接就很有可能出现在EEPROM里的数据出错导致你的仿真器刷成“”砖头“”,如果升级MCU里的程序出错就更麻烦了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
换过电脑试过了,而且是台没装过IAR的电脑,只安装了CCSv4,且没实际连接过仿真器,一样的现象。
用MSP430Flasher升级时,没有死机,完全按软件提示进行,他给我升级后电脑马上提示找到新硬件,接着就出现上述现象而无法安装驱动了。
悲惨啊,一时冲动让升级固件了。

网友:
你是不是升级V3的固件啊
好像利尔达的仿真器不能升能到V3的固件,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我帮我同事处理过一台利尔达的仿真器,想升级到V3的固件不成功

网友:
应该是吧,从LED现象看,好像是v3的特征,只亮绿灯。可是它确实升级了,当时我看红绿灯还乱闪了一阵子,命令行也提示着进程。不过,当时的log我找不到了,查看Flasher文件夹下的log.txt文件没找到当时的记录,很奇怪。
当时运行MSP430_Flasher后,输命令想连接目标板下载程序,按照提示要我升级固件,输n连接不上设备,提示Device_unknown,后来就输入y了,结果就悲剧了。
没升级前,用Flasher时,Reading FW version/Reading HW version/Powering up/Configuring都是done的,然后Accessing device才出现Device_unknown。
难道说利尔达的仿真器跟TI的是不一样的?可是网上不是说TI的是让利尔达代工的,内部是一样的。
这个Flasher是TI官网推荐的,没想到会遇到这么麻烦!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解决了,我现在用的是V5.4的,用的还可以,利尔达的仿真器LSD-FET430FUIF

当初是怎么处理的记不清了

网友:
安装成功后

网友:
重发一下

网友:
呵呵,那就是说仿真器还有可能有救,不会废掉?这是好消息哈!

不过,关键是要解决啊,劳驾楼上朋友使劲回忆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A:
使用5,4版本就可以安装驱动了,

使用5,4版本就可以安装驱动了,我也是费老鼻子劲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是不是因为固件升级到v3的原因呢?

那还得去找个5.4版软件装装看,谢谢,我先试试。

不过,不能恢复到v2版的固件了吗?我觉得v2版的、包括对应的开发环境比较稳定,已经习惯了。

网友B:
升级前我把公司的访真器带回来,防止出现问题,重烧一下,但是没有用上,驱动安装正确应该就没有大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5,4版本就可以安装驱动了,我也是费老鼻子劲才知道

嗯,我会试试,刚好论坛里有5.4破解版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级前我把公司的访真器带回来,防止出现问题,重烧一下,但是没有用上,驱动安装正确应该就没有大的问题了

我只有一个仿真器,以为升级固件应该向下兼容的,没想到会这样,这个感觉TI不应该放到它官网去推广,因为会给客户带来麻烦和不便,呵呵。

网友:
昨晚鏖战到半夜,终于可以算是降级成功了,松了口气,睡了个安稳觉,今天白天网络故障,所以没来得及发帖。现将我的降级过程简述一下,如果有类似问题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为了这个问题,可苦恼了我好几天。所以,如果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和浪费时间,如果自己在用的开发环境和固件版本比较稳定了,如果功能够用了,还是不要轻易尝试第三方固件升级的为宜,尤其是一些小工具,反正我是暂时不想再用MSP430 Flasher了。当然,像IARCCS等正规产品,倒可以基本放心。

首先,到IAR网站注册下载了针对MSP4305.4版,30天限制免费评估版,安装IAR过程的末尾可以看到安装或更新VS2005VS2008的部分工具或组件的过程,安装完成后,插上仿真器,XP系统马上识别到新硬件,并很快自动安装完驱动了,就像插上新的U盘那样,这个跟固件升级之前安装利尔达仿真器的过程不一样,那时候需要指定驱动程序所在的目录。安装完驱动,打开设备管理器,就像很多朋友说的,升级固件后是CDC,显示如 下:

好像有个驱动还没安装好,先不管了,现在只想先降级,因为我想继续用原先已经习惯的开发环境。运行前面提到的降级工具,降级成功,看来有戏,这个软件不是吹的,如下图示:

这时候仿真器上灯全灭了,查看设备管理器,变成VCP了,显示如下:

拔掉仿真器后那个有问题的设备还是有警告,看来这个似乎跟仿真器硬件没啥关系,如下图示:

然后将仿真器接到原先进行固件升级的那台电脑上,也就是安装了IAR 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for MSP430 4.20的那台,接上USB,系统检测到新硬件,出现似曾相识的安装画面,如下:

仍然继续,将驱动程序位置指向利尔达光盘,按照利尔达说明书那样操作,成功,呵呵,高兴啊,

接着是串口安装,如下示:

安装完毕,设备管理器显示如下:

不过,仿真器的灯还是不闪也不亮,一直保持沉默,让我心有余悸,现在手边没有430目标板,我想满用IAR试试吧,以前IAR第一次连接仿真器也会进行固件更新的,如果IAR能检测到仿真器,那就基本上算可以用了。运行IAR 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for MSP430 4.20,打开以前的工程,然后点击Download and Debug,果然,IAR首先提示固件不匹配,让更新,这回可以放心更新了吧,以前新买回的仿真器第一次连接也是这样的。

过了一会儿,固件更新完成,你们猜怎么着,灯竟然亮了:)你们再猜怎么着,报错,当然,不错才怪,我没接目标板,呵呵。这也是更新固件的一个小方法!

现在再拔插仿真器,红灯先闪三下,绿灯再亮,跟以前一样了,应该没问题了吧,回头目标板做好了,再实际连接看看。

折腾几天,多少有些收获,分享出来,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不知道是论坛有问题还是浏览器有问题,头两回用火狐浏览器,编辑两次(不是快速回复,是全功能回复编辑),点击发表,结果没有回复成功,但系统已经信息提示有回复了。再尝试一次,还是如此。只好改用IE浏览器,并清IE临时文件,这回才回复成功!

坑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wojiaomt 是这样的  一般带有链接的帖子,是需要经过后台审核才在前台显示的。

你昨天发的两个回复,已经回复成功了,但是因为带有链接,所以需要一些时间才显示出来的。你现在看看是不是已经显示出来了。

网友D:
我昨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烦了我好久,没想到在这看到解决方法。。太感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wojiaomt 是这样的 一般带有链接的帖子,是需要经过后台审核才在前台显示的。 你昨天发的两个回复,已经回复成功了,但是因为带有链接,所以需要一些时间才显示出来的。你现在看看是不是已经显示出来了。

原理如此,初来乍到,不知规矩,不好意思。不过,如果能提示一下可能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烦了我好久,没想到在这看到解决方法。。太感谢了

呵呵,能帮到你就好,你可以少被折腾一些时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如此,初来乍到,不知规矩,不好意思。不过,如果能提示一下可能更好。

我们想想办法,看看能否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如此,初来乍到,不知规矩,不好意思。不过,如果能提示一下可能更好。

已经修改了,谢谢你的建议,期待多为我们提建议。

提示信息如下:

网友:
谢谢soso,非常称职,响应很快,:rose:

网友D:
楼主,不知道你那有没有可以把 仿真器的固件降级到iar 3.42版本有的话希望能发下给我。我的邮箱yanglituan@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知道你那有没有可以把 仿真器的固件降级到iar 3.42版本有的话希望能发下给我。我的邮箱yanglituan@163.com。不胜感激!

这个具体版本号我真不知道,IAR软件版本和仿真器固件版本的对应关系不清楚。
请参考该网址http://bbs.lierda.com/showthread.php?p=454147,第4楼有3.41版,我没试过,供你参考。
IAR3.42对应仿真器固件哪个版本我不清楚,你可以试试,不过,如果你现在仿真器能用,还请考虑清楚再操作。。。

网友:
关于FET430UIF的固件问题

请问大家怎么解决的呢?小弟也遇到这个问题,难道这个仿真器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我用的是IAR For msp430   5.5的版本,安装MSP-FET430UIF的驱动时出现Texas Instrument MSP430-JTAG,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用的是IAR For msp430   5.5的版本,安装MSP-FET430UIF的驱动时出现Texas Instrument MSP430-JTAG,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你是升级固件后无法降级?还是升级后无法在开发环境使用?还是第一次安装使用出现问题?

如果是升级后无法在旧的环境下使用,可以参考我在16楼的叙述,原则就是让仿真器固件跟开发环境的驱动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