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31 adc的转换问题

楼主:
怎么把寄存器的结果转化为电压

网友:
这个要看你AD采样基准是多少,G2331这个芯片的AD位数是多少,比如你的AD是10位的,也就是最大值 为1024,AD参考电压为AVCC=3.3V,你采到的AD值为512,则你所采样的电压值为3.3V/1024*512=1.6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