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无法进入周期中断

楼主:
一、主程序:

#include "DSP28_Device.h"
float        ADResult;
unsigned int k=0;
float        adclo;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初始化系统

        DINT;                                        //关中断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PIE参数表
        InitEv();
        InitAdc();                                //初始化ADC
        adclo=0;
        PieCtrl.PIEIER1.bit.INTx6=1;

        EALLOW;
        PieVectTable.ADCINT=&ADC_ISR;
        EDIS;

        IER |= M_INT1;                        // Enable INT14 which is connected to CPU-Timer 2:

        EINT;                                        // Enable INTM
        ERTM;                                        // Enable DBGM
        EvaRegs.T1CON.bit.TENABLE=1;
        for(;;)
        {

        }
}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ADResult=((AdcRegs.RESULT0>>4)*3)/4095.0+adclo;
        PieCtrl.PIEACK.all=0x0001;
        AdcRegs.ADC_ST_FLAG.bit.INT_SEQ1_CLR=1;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1;                        //在这里设置断点
        EINT;
}

二、ad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Adc(void)
{
        unsigned int i;

        AdcRegs.ADCTRL1.bit.RESET=1;
        NOP;
        AdcRegs.ADCTRL1.bit.RESET=0;
        AdcRegs.ADCTRL1.bit.SUSMOD=3;
        AdcRegs.ADCTRL1.bit.ACQ_PS=0;
        AdcRegs.ADCTRL1.bit.CPS=0;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0;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1;

        AdcRegs.ADCTRL3.bit.ADCBGRFDN=3;
        for(i=0;i<10000;i++)        NOP;
        AdcRegs.ADCTRL3.bit.ADCPWDN=1;
        for(i=0;i<5000;i++)        NOP;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15;
        AdcRegs.ADCTRL3.bit.SMODE_SEL=1;
        AdcRegs.MAX_CONV.bit.MAX_CONV=7;//15;
        AdcRegs.CHSELSEQ1.bit.CONV00=0;
        AdcRegs.ADC_ST_FLAG.bit.INT_SEQ1_CLR=1;
        AdcRegs.ADC_ST_FLAG.bit.INT_SEQ2_CLR=1;

        AdcRegs.ADCTRL2.bit.EVB_SOC_SEQ=0;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0;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1;
        AdcRegs.ADCTRL2.bit.INT_MOD_SEQ1=0;
        AdcRegs.ADCTRL2.bit.EVA_SOC_SEQ1=0;
        AdcRegs.ADCTRL2.bit.EXT_SOC_SEQ1=0;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2=0;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2=0;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2=0;
        AdcRegs.ADCTRL2.bit.INT_MOD_SEQ2=0;
        AdcRegs.ADCTRL2.bit.EVB_SOC_SEQ2=0;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0;
}

三、EV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Ev(void)
{
  EvaRegs.T1CON.bit.TMODE=2;
  EvaRegs.T1CON.bit.TPS=1;
  EvaRegs.T1CON.bit.TENABLE=0;
  EvaRegs.T1CON.bit.TCLKS10=0;
  EvaRegs.GPTCONA.bit.T1TOADC=2;
  EvaRegs.EVAIMRA.bit.T1PINT=1;
  EvaRegs.EVAIFRA.bit.T1PINT=1;
  EvaRegs.T1PR=0x927B;//定时37499,周期1ms
  EvaRegs.T1CNT=0;
}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新手的,看了一下你的程序,可能我的回答也是错的,请原谅。。。
EvaRegs.T1CON.bit.TENABLE=0; // 你没有启动定时器吧,应该使能定时器操作
EvaRegs.T1CON.bit.TCLKS10=0;  // 那个TCLKS不是这样写的吧

网友:
TI关于2812的例程,你参考下里边adc_soc这个程序

网友: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ADResult=((AdcRegs.RESULT0>>4)*3)/4095.0+adclo;
PieCtrl.PIEACK.all=0x0001;
AdcRegs.ADC_ST_FLAG.bit.INT_SEQ1_CLR=1;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1; //在这里设置断点
EINT;
}

需要添加清标志位的语句。看看ADC 例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AdcRegs.ADC_ST_FLAG.bit.INT_SEQ1_CLR=1; 我的标志位已经清除了  我的问题在于AdcRegs.ADCTRL2.bit.EVA_SOC_SEQ1=0;这里本应该置1的,来允许EVA启动触发SEQ1,而我没有使能,改后就可以了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历程 经过对比我发现是我AdcRegs.ADCTRL2.bit.EVA_SOC_SEQ1=0;这里本应该置1的,来允许EVA启动触发SEQ1,而我却置0

网友:
回复 网友C:

EvaRegs.T1CON.bit.TENABLE=0;  你好,这里就是为了暂时停止T1计数,发生中断时才计数
EvaRegs.T1CON.bit.TCLKS10=0;  我的开发板历程中有定义是这样的,这里也没错
我的错误在于AdcRegs.ADCTRL2.bit.EVA_SOC_SEQ1=0;这里本应该置1的,来允许EVA启动触发SEQ1,而我却置0,谢谢你了,大家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