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单片机内部AD采样输入电路的问题

楼主:
关于用单片机AD采样输入电路的问题

为什么要接vref 和R10呢?  用什么作用呢?希望大家  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AD采样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参考电压源提供一个稳定、准确的电压,VREF就是参考电压源
只有一个截图,看不大明白
应该根据你的项目要求和整体电路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