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IFO的简单实例

楼主:
最近在搞FIFO这个东西,定制出来很快,但不知道怎么用,毕业设计要用到,求助ing   QQ 13658355

网友:
这个东西要怎样指导你!

你实在不懂,看看FIFO相关DATASHEET,就啥也明白了。

否则给你一个FIFO操作实例,你也弄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用AL422芯片当做fifo,用状态机分为三个状态,空闲,写,读。可是他们的时钟不一样,我该杂么处理呢?谢谢

网友:
做一个复用或者读写端口分开就OK了

网友:
读写端口最好分开。如果在同一片FPGA去操作这个FIFO芯片,就分成两个不同时钟去操作即可。但这个有点要注意,读写时钟频率可以一样,但可以控制读写使能信号频率不同。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