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反转扫描问题;

楼主:
uchar keyscan()
{
uchar cord_h,cord_l;
P1=0xf0;
if(P1!=0xf0)
{
delayms(10);
if(P1!=0xf0)
{
cord_h=P1&0xf0;
P1=cord_h|0x0f;
cord_l=P1&0x0f;
while((P1&0x0f)!=0x0f);
return (cord_h+cord_l);
}
}
return(0xff);
}

把while((P1&0x0f)!=0x0f);改为while(P1!=0xff)就错了呢按了就没反应,说明释放那检测有问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P1口0123分别是1234行,P1口7654位是对应1234列。假设按下第一个键则p1=7e;没释放的话经过上面程序,p1还是是7e吧,释放后不是ff了吗,不是应该也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