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的问题

楼主:
谁能给我个51单片机的DS18B20程序,晶振是11.0592的,搞了一天都一直显示85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我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474795226@qq.com谢谢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加我QQ吧,晚上发给你

网友:
老早以前写的   给你参考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给我发份吗?我们的要求是多个ddsb18b20+1602显示,还有报警电路,拓展功能是实现多机间的通信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直显示85度?搞明白没?我的开始也是八十五,不过立马就变正确了,你知道为什么开始时显示85吗?有这些资料吗?可以给我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照你的要求的没有这个程序

网友:
终极幻想,能不能给我一份哦 1426227062@qq.com

网友:
这是我几年前用430编的程序,虽然编的不太好,但是能用,给大家做参考吧。

// 以  下  为:  DS18b20 读温度的程序
// 接口程序为: uint Read_Temperature(void);    //读回的数如果是"256"那么温度为25.6度
#define  ds18b20_out   P1DIR|= BIT7;
#define  ds18b20_in    P1DIR&=~BIT7;

#define ds18b20_out_1   P1OUT|= BIT7;    //输出1
#define ds18b20_out_0   P1OUT&=~BIT7;    //输出0
#define ds18b20_io_in      P1IN&BIT7       //判断接受的数据是1还是0
#define DQ   BIT0

//****************温度程序****************************

void delay_u(uchar x)
{
uchar y;
for(y=0;y<=x;x++);
}
//------------------------------------------------------------------------------
void delay_d(int Us)
{
    int Count=1,i,j;
    for(i = Us; i > 0; i--){for(j = Count;j > 0;j--); }
    return;
}
//------------------------------------------------------------------------------
char DS1820_Reset(void)
{
    char presence;  // 设定管脚为输出方向
    ds18b20_out;ds18b20_out_0;
    ds18b20_out;ds18b20_out_1;
    ds18b20_out;ds18b20_out_0;
      delay_d(25);// 延时480微妙
    ds18b20_out;ds18b20_out_1;
      delay_d(3); //延时60微妙
    ds18b20_out;ds18b20_out_0;
    ds18b20_in;
    presence = (char)(ds18b20_io_in);
    delay_d(2);// 延时60微妙
    return(presence);
}
//------------------------------------------------------------------------------
char DS1820_ReadByte(void)
{
        char i,value=0,presence;

        for (i = 8;i > 0;i--)
        {
          value >>= 1;
            ds18b20_out;ds18b20_out_1;
            ds18b20_out;ds18b20_out_1;
            ds18b20_out;ds18b20_out_0;
            ds18b20_out;ds18b20_out_1;
            ds18b20_out_1;               // 延时1微妙
            ds18b20_in;
            presence = (char)(ds18b20_io_in);
                if(presence) value |= 0x80;
            delay_d(2);                  // 延时60微妙
            ds18b20_out;ds18b20_out_1;
        }
            return value;
}
//------------------------------------------------------------------------------
void DS1820_WriteByte(char val)
{
        char i,nBit;
        for (i=8; i>0; i--)
        {
       ds18b20_out;ds18b20_out_1;
       ds18b20_out;ds18b20_out_1;
       ds18b20_out_1;           // 延时1微妙
       ds18b20_out;ds18b20_out_0;
        nBit = val & 0x01;
                if (nBit)
                {ds18b20_out_1;}
                else
                {ds18b20_out_0;}
        delay_d(2);             // 延时50微妙
        ds18b20_out;ds18b20_out_1;
                 val >>= 1;
        }
        i++;i++;i++;i++;i++;// 延时5微妙
}
//------------------------------------------------------------------------------
uint Read_Temperature(void)
{
        uint th, tl,ta;
        int data;
//_DINT();
        // 复位
        DS1820_Reset();// Skip ROM
        DS1820_WriteByte(0xCC);// 开始转换
        DS1820_WriteByte(0x44);
        DS1820_Reset();
        DS1820_WriteByte(0xCC);// Read Scratch
        DS1820_WriteByte(0xBE);//读取温度数据

    tl=DS1820_ReadByte();
    th=DS1820_ReadByte();
    th<<=8;
    ta=tl|th;
    data=ta;
    data/=2;
    return data;
//_EINT();
}
//****************温度程序结束************************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18B20最关键的是程序里面的延时一定要准

网友:
我原来使用的是MSP430直接带一片DS18B20

新进开辟了“高速线阵式工业相机设计”的一个专项讨论区,不知道用这类东西的人多不多,多的话可以把资料也转发到这里来一些。

网友:
ds18b20采集模块lct2662m,                                     ds18b20采集仪表 LCT2201C

采集数据显示

培训视频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