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线阵摄像机的开发历程

楼主:
翻箱倒柜的把原来做摄像机的第一次试验用的板子给找出来了
什么也不说,先上图大家过个目。

这是时序生成和AD、cameralink接口在一起的板子,驱动板没跟这个做在一块上。

这块板带给了我无尽的痛苦。

首先当初为了调试方便,时序生成用了一块CPLD,接口部分也用了一块CPLD。当时还用的是7000AE系列的,外频跑40MHZ,那电源真叫一个热呀。

哦,忘了介绍电源了,当初我只用了一片317和一片7805,可怜他们了,挂了不知道多少片。

当初还把CPLD的引脚留出了好多针的插针,一是想着方便测试,另外想着以后当个开发板啥的。其实一点没用上啊。

这是时序生成的CPLD:

这是接口驱动的CPLD,边上的是国半的LVDS接口转换芯片。

这两个CPLD实在是耗电大户啊,伤不起。

后期把这两个家伙整合到了一起,用了一片MAXII搞定,电源微温,能耗降低了十倍,都想叫成“绿色工业相机”了。

下面说接口:

首先介绍驱动板接口,他倒是任劳任怨,没给我惹麻烦,不过驱动板是伤了不少的脑筋的。

然后就是这个Camera Link了,相信做个这行的人看了之后都会会心的一笑,这个接口太天真了。
没法子当初外行呀。

记得当时还做排线,然后流出20cm排线,另一边含接头,采集卡啥也读不出来,好顿调试,后来才想到线不行。
几块钱是解决不了camera link的

最后的方案是70块钱一个的连接器,加上1000块钱一米的高速电缆,整个不知道成本高了多少倍了,烧钱呀。

再说一说AD

当时是采用了ADI的AD9843A,用的全是样片,大概前前后后用好几个人的名字申请了20片左右。
所以,实验板上的AD9843A是空着的,原因就是被吹下来,焊道别的样机上去啦。

最后在整体缅怀一下,外行时期做的超级大相机(跟一本书差不多大了)

后来根据实验电路板的一些问题,改进了一版工业线阵摄像机的草样机。
照片是当时记录的,大家看一下:

1、从侧前方的角度看

2、从侧后方的角度看

网友:
===========================================================
预留空间,整理中,敬请期待:

1:CCD驱动板原理图
CCD驱动板原理图:

CCD驱动板设计说明

CCD驱动板PCB版图示意

。。。。。。。。。。。。。。。。。。。。。。。。。。。。。。。。。。。。。。。。。。。

2:时序生成板原理图

时序生成板原理图:

时序生成板设计说明

时序生成板PCB版图示意

。。。。。。。。。。。。。。。。。。。。。。。。。。。。。。。。。。。。。。。。。。。

3:AD和控制板原理图

AD和控制板原理图:

AD和控制板设计说明

          用于MSP430F148/149 MCU,可对EEPROM、AD9843A、EPM1270等外围器件进行有效的控制,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于Basler接口协议的RS-232通讯接口。

     实现了控制(RGB)三路A/D转换器的工作状态和上电初始化设置,调整各路的增益;控制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的工作模式,控制摄像机的工作速度和摄像机数字接口的传输模式的功能,掉电保护功能,使摄像机的通讯功能和智能化管理、参数设置和状态转换变得更加方便灵活,摄像机的升级和扩展变得非常简单。

AD和控制板PCB版图示意

电源板原理图:
电源板原理图:
。。。。。。。。。。。。。。。。。。。。。。。。。。。。。。。。。。。。。。。。。。。

4:整机设计过程和相关说明

     (1)、各文件所使用的软件工具及版本要求, 生产和调试过程中所使用的软硬件工具

本设计中采用MSP430作为控制MCU,使用IAR公司的MSP430C语言开发工具EW430 V3.4作为单片机开发的平台,并使用MSP430 C语言作为开发工具。编程使用自制的MSP430 13X、14X编程器进行。

对于CPLD的开发,采用的是ALTERA公司的QuartusII 4.2作为开发环境,使用VHDL语言和原理图电路描述相结合的方式,对MAXII EPM1270器件进行开发,编程使用自制的ALTERA BetyBlaster MV下载电缆进行。

此外对于摄像机的调试使用调试程序和专用程序相结合的方式。对摄像机的串口利用“串口调试助手 V2.0”进行初调,使用Basler公司的Camera Configration Tool+软件进行后期调试和使用调整。

摄像机图像的查看和捕捉,则采用Matrox公司的采集卡及附带软件。

     (2)、软件设计和控制接口协议实现。

工业摄像机项目中涉及到的软件主要是主控制器MSP430单片机的嵌入式程序,主要的功能包括:控制(RGB)三路A/D转换器的工作状态和上电初始化设置,调整各路的增益;控制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的工作模式,控制摄像机的工作速度和摄像机数字接口的传输模式的功能,掉电保护功能等等。这就使得单片机的程序相对要复杂一些,基于以往的开发经验,采用了MSP430 C语言作为开发工具,以降低程序的编写难度和开发、调试周期。

开原程序共享:

这里共享出最初版本CPLD(MAXII)的VHDL硬件描述语言程序,相关的设计说明后补吧。

这个版本里面包含线阵CCD的时序生成和驱动、AD9843A的数据采集驱动(含相关双采样)和Camera Link的时序驱动三个部分。

这里共享一些相关的微控制器控制函数和程序:

具体的开发文档和设计说明,请参见:

设计文档贴:  http://www.9mcu.com/9mcu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9&extra=

=================================================================================
性能测试---测试文档:

功能测试---测试文档:
============================================
工业摄像机结构设计说明:

    工业摄像机的机械结构要求比较高,作为一台光学图像采集设备,它的机壳不可以透光,且要求镜头安装上以后不能有倾斜,否则都会对成像造成影响。

    产品样机的结构采用多板组合式设计,以降低成本,最大限度地方便调试。F卡口设计采取外购的方式,以降低外协加工的难度和成本。

    系统工作环境比较恶劣,要求摄像机具有极强的高温适应性和防尘特性。

机械结构设计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mera link的钱不能省,线得用好的

另,我有成品的机器开发经历,可以常沟通沟通。
www.9mcu.com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照片,难道它会隐形?

网友:
9mcu网上不去。。。。

网友:
现在能上去了

www.9mcu.com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下了一些功夫的啊

网友:
哇,很给力的设计呀

网友:
前几天用FPGA驱动了一个camera_sensor(mt9d111)。用了些杜邦线连线。显示出来躁点那个叫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