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线阵CCD式数字工业摄像机设计

楼主:
以前的一个实际产品设计

设计说明文件

产品说明手册:

设计文档抓图:

正式的产品照片如下:

现在开始组装:

电路板整装完毕:

正面看看天价CCD的状态,很安逸哈!

费了不少的力气搞到的F卡口,底下是自己设计的铝制F卡口座。

尼康的标准镜头:

让人觉得特别心疼的外部连线,1.2m,当时的价格是1500元

产品组装以后的的外观:

下面,透露一些测试时拍的图片,以趣味性的为主。原图都是4-5MB的BMP,转换了一下JPG,效果不太理想。

摇晃着,***出了边上的同事,采用的是彩色模式。

摇晃着,拍出了后边窗外的景色,采用的是黑白模式。

拍摄静止的物体,得到的是连续稳定的光栅。

摄像机不动,通过补光,拍摄1.2米外的滚动的棉花表面。(直流驱动荧光灯)

摄像机不动,用手拿着东西在前边晃动,抓拍(自然光线)

===========================================================

新进找到的一组测试图片:

网友:
===========================================================
预留空间,整理中,敬请期待:

1:CCD驱动板原理图

CCD驱动板原理图:

CCD驱动板设计说明

CCD驱动板PCB版图示意

。。。。。。。。。。。。。。。。。。。。。。。。。。。。。。。。。。。。。。。。。。。

2:时序生成板原理图

时序生成板原理图: timer.pdf (765.35 KB, 下载次数: 12) 2012-4-24 14:18:36 上传
下载次数: 12

时序生成板设计说明

时序生成板PCB版图示意

。。。。。。。。。。。。。。。。。。。。。。。。。。。。。。。。。。。。。。。。。。。

3:AD和控制板原理图

AD和控制板原理图: AD.pdf (730.53 KB, 下载次数: 12) 2012-4-24 14:18:26 上传
下载次数: 12

AD和控制板设计说明

          用于MSP430F148/149 MCU,可对EEPROM、AD9843A、EPM1270等外围器件进行有效的控制,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于Basler接口协议的RS-232通讯接口。

     实现了控制(R、G、B)三路A/D转换器的工作状态和上电初始化设置,调整各路的增益;控制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的工作模式,控制摄像机的工作速度和摄像机数字接口的传输模式的功能,掉电保护功能,使摄像机的通讯功能和智能化管理、参数设置和状态转换变得更加方便灵活,摄像机的升级和扩展变得非常简单。

AD和控制板PCB版图示意

电源板原理图:

电源板原理图:
。。。。。。。。。。。。。。。。。。。。。。。。。。。。。。。。。。。。。。。。。。。

4:整机设计过程和相关说明

     (1)、各文件所使用的软件工具及版本要求, 生产和调试过程中所使用的软硬件工具

本设计中采用MSP430作为控制MCU,使用IAR公司的MSP430C语言开发工具EW430 V3.4作为单片机开发的平台,并使用MSP430 C语言作为开发工具。编程使用自制的MSP430 13X、14X编程器进行。

对于CPLD的开发,采用的是ALTERA公司的QuartusII 4.2作为开发环境,使用VHDL语言和原理图电路描述相结合的方式,对MAXII EPM1270器件进行开发,编程使用自制的ALTERA BetyBlaster MV下载电缆进行。

此外对于摄像机的调试使用调试程序和专用程序相结合的方式。对摄像机的串口利用“串口调试助手 V2.0”进行初调,使用Basler公司的Camera Configration Tool+软件进行后期调试和使用调整。

摄像机图像的查看和捕捉,则采用Matrox公司的采集卡及附带软件。

     (2)、软件设计和控制接口协议实现。

工业摄像机项目中涉及到的软件主要是主控制器MSP430单片机的嵌入式程序,主要的功能包括:控制(R、G、B)三路A/D转换器的工作状态和上电初始化设置,调整各路的增益;控制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的工作模式,控制摄像机的工作速度和摄像机数字接口的传输模式的功能,掉电保护功能等等。这就使得单片机的程序相对要复杂一些,基于以往的开发经验,采用了MSP430 C语言作为开发工具,以降低程序的编写难度和开发、调试周期。

开原程序共享:

这里共享出最初版本CPLD(MAXII)的VHDL硬件描述语言程序,相关的设计说明后补吧。

这个版本里面包含线阵CCD的时序生成和驱动、AD9843A的数据采集驱动(含相关双采样)和Camera Link的时序驱动三个部分。

这里共享一些相关的微控制器控制函数和程序:

具体的开发文档和设计说明,请参见:

设计文档贴:  http://www.9mcu.com/9mcubbs/foru ... ead&tid=1269&extra=

=================================================================================
性能测试---测试文档:

工业摄象机性能测试记录.pdf (66.68 KB, 下载次数: 7) 2012-4-23 22:24:01 上传
下载次数: 7

功能测试---测试文档:

工业摄象机功能测试记录.pdf (58.12 KB, 下载次数: 8) 2012-4-23 22:42:34 上传
下载次数: 8
============================================
工业摄像机结构设计说明:

    工业摄像机的机械结构要求比较高,作为一台光学图像采集设备,它的机壳不可以透光,且要求镜头安装上以后不能有倾斜,否则都会对成像造成影响。

    产品样机的结构采用多板组合式设计,以降低成本,最大限度地方便调试。F卡口设计采取外购的方式,以降低外协加工的难度和成本。

    系统工作环境比较恶劣,要求摄像机具有极强的高温适应性和防尘特性。

机械结构设计图纸:

www.9m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