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D触发器实现延时???

楼主:
一个D触发器延时一个CLK周期,如果延时10个CLK周期 就是多打几拍,程序该怎么写?

一个D触发器的程序
reg  A_ZRE0_CROSS_MOVE;

always @(posedge CLK_1K or negedge Rst)//延迟1个时钟的D触发器
    begin
        if (!Rst)
begin
           A_ZRE0_CROSS_MOVE <= 0;

end
        else
            A_ZRE0_CROSS_MOVE<=A_ZRE0_CROSS;

    end

endmodule

网友:
直接描述为

SHIFTER

网友:
直接用计数器延迟10个CLOCK

if (cnt=9) t

    cnt<=0;

else

   cnt<=cnt+1;

end if;

即可!

网友:
用生成块

用for语句,生产十个D触发器,或者你自己一个一个写也得,然后把他们串起来,就可以延迟10个时钟了

网友:
想法更绝!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