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贴片用什么烙铁头比较好?

楼主:
焊贴片用什么烙铁头比较好?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用刀型的烙铁头比较好!

网友:
要用专门的防静电铬铁

网友:
看过焊接的视频 贴片用的是刀型的头
不过我们实验室只有尖头 所以一直用尖头的
总体来说也算是不错的

网友:
烙铁

这个要看自己的习惯了吧,不过贴片元件一般不用尖头的烙铁来焊接,有圆头的和刀型的

网友:
这个跟个人习惯有关,普通工厂里的工人多用斜刀头,其热传导快,便于快速作业,而我则习惯用圆锥头,这样便于精细高品质、高密度的焊接,为实现良好的热导率,我使用进口白光圆锥焊头,其价格是工厂工人用的焊头价格的十倍,普通工厂自然舍不得用。

网友:
不管你信不信,我焊所有片子都用尖头烙铁。430的、avr的、CH341T都焊过。

网友:
我用过圆头,锥形头,刀头;
实战经验说明刀头最好,焊锡很少会恰在管教之间出不来,应该是因为刀头导热效果好吧。

网友:
贴片关键还是对其位置,先焊接对角将器件固定,然后再助焊剂、大面积刀刷,熟练以后会很爽。

网友:
对于贴片元件,烙铁和热风枪配合使用会很好。

网友:
习惯用刀型的,他的接触面那个刀口面很大,对锡的控制很好。

网友:
平的那种,感觉导热很快..很爽

网友:
刀型的比较好用.

网友:
我还是入门级别的, 感觉用刀头比较适合我

网友:
我也买个刀头的去~

网友:
这样还有人讨论,啥都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