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课堂进不去

楼主:
上周学习了前三讲,后面的几次课就没有办法进去了,登陆不上去,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什么状况呢?能不能把出现的问题截个屏贴上来?

网友A:
输入用户名密码 点登陆 还是回到原来界面
必须重新注册 把资料再填一遍才可以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用户名密码 点登陆 还是回到原来界面 必须重新注册 把资料再填一遍才可以进去

不需要重新登陆,有一个“ 已有EEworld账户 请点这里补充信息。”只要补充好真实信息就好了,因为我们还要寄送开发板,所以需要详细信息,请理解哈。

网友:
已经可以进去了。
方法是:点击完善个人信息那个链接,完善个人信息。填写每一个条目。不要漏项。
然后确认。就可以进去了。
以后再登陆的话,直接在右上角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进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