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怎么办

楼主:
有两个电源16V和12V,平时使用12V,当12V被去掉后,要求PCB上实现能够自动切换到16V;这个怎么办?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
求好心人帮忙

网友:
求电路?

 应提出具体要求,比如电流容量,是否允许有0.几伏的压降(串二极管时)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1A就好,可以有压降1V也可,主要是求个方法。

网友:
举例如图。

该电路12V供电时有D2的压降。

网友:
没太听明白你的问题;
按我的理解的话,有个最简单的办法,在16V后面加5V压降的二极管了,正常12V的时候,16V不输出,如果拆掉12V,16V输出11V;
就是简单的双电源供电,谁高谁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 原理大概我知道了,具体器件的选用上有什么讲究呢?D1、D2、Q1、R1和R2。这个电路器件虽然少,感觉很能体现基本功,我恰恰缺乏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够简单的,我其实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但是基础差,没用过脑子一片空白,您这样的方法确实不错,不知道是否有在实际中得到运用,双电源的方案就是这样的吗?还需要加其他器件吗?稳定性好不好?还请详细介绍下,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外,小弟还得知一种采用继电器的办法也说说;就是采用12V继电器,16V电源接常闭触点,12V给继电器供电同时提供12V电源;
不知道在切换的瞬间中间会不会有一个短暂的无供电状态,希望尽可能减小,最好是没有。

网友:
或者中间加个电容储能,过渡下会不会好点?

网友:
一下是在百度上找到的:
如果只是应急照明灯,那肯定都会有蓄电池,不然市电断电后,没有供电电源了。
而应急电源,就分的更多了。但都要带电池的。
工作原理就是,有市电时,市电供电输出。无市电时,由电池组为逆变器提供直流电,然后逆变出交流电向负载继续供电。但这中间肯定会有断电时间。
目前国内有的厂家,如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DUYD系统,已经将断电切换时间缩短至3毫秒以内。基本可以满足当前大部分设备的应急供电,且不会因断电时间停机。如电脑、金属灯等。

不知道以上所说的3ms是否真的可以实现电脑不停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器件的选用上有什么讲究呢?D1、D2、Q1、R1和R2。

1、器件选型
 D1:稳压管,选取稳定电压稍高于两电源的压差,使得FET在有12V时充分截止,无12V时充分导通。

 D2:肖特基二极管,尽量选正向压降小的,因12V供电时要流过1A电流,用普通二极管的话压降太大会发热。

 Q1:P沟道MOSFET,普通的。电流够就行。

 R1和R2:注意当12V失电、16V供电时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值,应在稳压管的工作范围内。

2、直接用稳压管降4V的办法不太合适,因为有1A电流流过,电路会发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我回去再看看基础知识,好好思考下。非常感谢!

网友:
切中要害!

引用 网友C:

 另外,小弟还得知一种采用继电器的办法也说说;就是采用12V继电器,16V电源接常闭触点,12V给继电器供电同时提供12V电源;不知道在切换的瞬间中间会不会有一个短暂的无供电状态,希望尽可能减小,最好是没有。

 继电器除机械触点寿命远不及半导体外,切换时的电源“瞬断”或“重叠”都可能对系统造成伤害,何况继电器在体积、成本较之半导体也不占优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器件选型 D1:稳压管,选取稳定电压稍高于两电源的压差,使得FET在有12V时充分截止,无12V时充分导通。 D2:肖特基二极管,尽量选正向压降小的,因12V供电时要流过1A电流,用普通二极管的话压降太大 ...

“直接用稳压管降4V的办法不太合适,因为有1A电流流过,电路会发烫;”您提供的电路中D2应该也是要承受1A的电流的,也会发烫,这样的话岂不是和直接用稳压管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除机械触点寿命远不及半导体外,切换时的电源“瞬断”或“重叠”都可能对系统造成伤害,何况继电器在体积、成本较之半导体也不占优势。

是的,首先体积就不合适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稳压管降4V的办法不太合适,因为有1A电流流过,电路会发烫;”您提供的电路中D2应该也是要承受1A的电流的,也会发烫,这样的话岂不是和直接用稳压管一样了。

 串在直流里的元件/电路的耗散功率 P=电流×压降,直接用稳压管降4~5V的话,该管(或电路)将消耗4~5W功率发烫。
 但二极管的正向压降<0.5V,耗散功率只有0.5V×1A=0.5W。这也是D2要选用肖特基二极管的原因,肖特基管的正向压降小。

网友:
我过去在163上有个文章,有电路,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精辟

引用 网友A:
串在直流里的元件/电路的耗散功率 P=电流×压降,直接用稳压管降4~5V的话,该管(或电路)将消耗4~5W功率发烫。 但二极管的正向压降<0.5V,耗散功率只有0.5V×1A=0.5W。这也是D2要选用肖特基二极管的原因,肖特 ...

太精辟了,无限膜拜您的电路功底。细微之处见真本事啊,小弟万分佩服。必须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