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的ADC使用

楼主:
大家再用ADC时,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程序一直死在等待ADC采样结束这个位置(就是while这个地方), 导致不能获得ADC的值?

具体初始化如下:

void Adc_Configration(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      //使能ADC时钟

         SysCtlADCSpeedSet(SYSCTL_ADCSPEED_125KSPS);     //    设置 ADC 采样速率

         //ADCSequenceDisable(ADC0_BASE, 0);            //    配置前先禁止采样序列

         ADCSequenceConfigure(ADC_BASE, 0, ADC_TRIGGER_PROCESSOR, 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_BASE, 0, 0, ADC_CTL_TS | ADC_CTL_END | ADC_CTL_IE);

         ADCSequenceEnable(ADC_BASE, 0);            //    使能采样序列

         ADCIntClear(ADC_BASE, 0);

         ADCIntEnable(ADC_BASE, 0);              //    使能 ADC 中断

    IntEnable(INT_ADC0);                //    使能 ADC 采样序列中断

    IntMasterEnable();                  //    使能处理器中断

unsigned long adcSample(void)

{

  unsigned long ulValue;

  ADCProcessorTrigger(ADC_BASE, 0);           //    处理器触发采样序列

  while(!ADCIntStatus(ADC_BASE, 0, false))

        {

        }

  ADCSequenceDataGet(ADC_BASE, 0, &ulValue);        //    读取 ADC 转换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会吧。
只要正常触发了 ADC 采样。转换完成后 ADCIntStatus 返回值就应该是非零的。

网友:
图中是我仿真时的截图,好像ADC的时钟只有0.5M,原因是不是就是这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将系统时钟设为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0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XTAL_6MHZ | SYSCTL_OSC_MAIN); 20Mhz 试试

网友A:
设置成这样时: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0|SYSCTL_USE_PLL|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6MHZ);

接上硬件仿真,发现程序死在了

SysCtlClockSet(unsigned long ulConfig)函数的

HWREG(SYSCTL_RCC) = ulRCC;地方

还有就是用软件做ADC仿真是不是不可以啊,我用上面的设置,软件仿真虽然ADC频率是16M,但是还是死在了ADC采样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这样时: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0|SYSCTL_USE_PLL|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6MHZ);

接上硬件仿真,发现程序死在了
SysCtlClockSet(unsigned long ulConfig)函数的
HWREG(SYSCTL_RCC) = ulRCC;地方

还有就是用软件做ADC仿真是不是不可以啊,我用上面的设置,软件仿真虽然ADC频率是16M,但是还是死在了ADC采样的地方。

哥们,问题解决了吗???多半是LM3S没有采到样,只能在那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