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滤波器电路 虑声音

楼主:
小弟搭了一个高通滤波电路,

如图

整体接口是电脑外放接滤波电路的输入,然后滤波电路的输出直接接电脑的麦克,我这里是利用GoidWave声音处理软件,让电脑边放声音边内录声音。

仿真还可以,用函数信号发生器发低频信号确实也衰减了,

这里我不是谈论衰减的问题,而是我把带有低频噪音信号的音源通过这个滤波器,然后用电脑内录其输出的声音,

大体上算是好很多了,原音源为

处理后的音频为

(注意这里不放声音不是指暂停,后面说的那个没声音的信号是仍然放着声音信号,但是它的幅值是一条直线)

其实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仔细观察 会发现它仍然有很大的噪声。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在放一段根本没有声音的信号时,意思就是原来波形是一条直线,但是通过滤波电路竟然变得有波形了,这让我一下子就茫然了,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啊

网友:
我输出的声音是说话声,断断续续的读数字

网友:
电脑不是个好音源。电脑的电源也不怎么样。

改善办法:电脑接地

网友:
哦~~~~既然用电脑处理,干脆直接录音之后滤波,或者软件滤波之后录音。
GOLDWAVE是俺一直在用的软件。

网友:
兄弟,我要做的是实时的滤波电路的,这个是要实时输出的。。。。所以必须用硬件去滤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脑电源不是接地的吗。。。所以没必要再接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