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9221 io口设置与使用

楼主:
我有个nxp p89lpc9221芯片,用来控制7段数码管显示,用ICP口编程。
我现在设置p0.0,p0.1,p0.2为开漏输出;P0M1 |= 0x07;
  P0M2 |= 0x07; 三个脚都上拉到3.3v; 然后设置三个脚输出为0:
sbit p00 = P0 ^ 0;
sbit p01 = P0 ^ 1;
sbit p02 = P0 ^ 2;

p00=0;p01=0;p02=1;

用ICP下载后,三个脚始终量到的是3.3v,为什么?

急!!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拉电阻多大???

网友:
上拉电阻是10k的。
我用minipro,配置如图,都是使用默认配置,没有修改。使用内部晶振
    谢谢。

网友:
Can anybody help me? 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