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编程一个温度的,可是不知道怎么入手

楼主:
我想编程一个温度的,可是不知道怎么入手,哪位大虾能告诉我下,怎么入手编程温度的啊,我连要编程温度显示的第一步都不知道啊

网友:
数据手册和电路入手 看你怎么采集了 是用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用到什么数据手册 如何工作 最后落实到电路上 然后再写代码

网友:
建议用DS18B20的,这个简单。容易入手

网友:
看什么应用了,一般环境温度用NTC就可以了,工业温度一般用热电偶,不同的器件硬件和软件都不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SIGNATURE-----------------------------------------------
www.yijitong.com

网友:
DS18B20吧,非常简单,就一条线!

网友:
显示先用数码管。三四位就差不多了,动态扫描。
硬件 程序都有可以参考的——随便买一个开发板,上面都有数码管,电路现成的,附带的例程,如果有,十个有九个少不了 这个程序。

温度的话,就真的先用ds18b20吧,不知道你硬件如何,模拟的还要经过一系列转换,玩死人。

ds18b20除了时序比较难调以外没什么复杂的,电路就是一个上拉电阻的事情。
时序难调,可以参考例程。

网友:
有那位可以设计通过电脑采集到温湿度值不

有那位能设计电脑采集到温湿度值?
如果有的话,请面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表示,上面那东东,通过串口输送到串口助手上就可以了。
如果还有别的需求,估计要VC做上位机界面,不过这个,我还真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