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0板子不能用直插的32M晶振么

楼主:
自己按照TI网站下的资料做的电路板,之前开发板上用的是贴片的,自己做的板子用了直插,结果发现32M晶振实测只有10M,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后来换成贴片的,实测就是32M

了,电路也能正常工作了,请问高手难道一定要用贴片的32M晶振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但一定要用精确度高一点的,你这个可能是负载匹配电容没有调好,
贴片晶体的稳定度和温度系数肯定要高,建议用贴片,另外误差控制在+/-10PPM

网友:
10M以上的晶体都是泛音晶体,要振荡在高次谐波上需要合理的外电路元件参数,甚至对PCB的设计也有要求。

网友:
谢谢楼上的答疑解惑,我还是换晶振好了

谢谢楼上的答疑解惑,我还是换晶振好了

网友:
超过12M的晶振要接匹配电容的!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