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ilinx调用IPcore 与 原语的区别

楼主:
Xilinx FPGA中有的可以通过原语(Primitives)调用来例化一些特殊功能,比如:

ODDR2、IOBUF、ISERDES2、OSERDES2等。

有的可以用IP core来例化一些特殊功能,比如:

DCM、加法/减法器 等。

有两个问题想跟各位高手讨论:

1. Primitives调用与IP core例化的区别在哪里?Primitives调用可以理解为硬核例化吗?

2. IP core的仿真需要相应的例化模型即可,那Primitives调用(比如下列的ODDR2)如何进行仿真?

原语例子:

ODDR2  U_ODDR2_6713in (
   .Q(CLKIN_6713),   // 1-bit DDR output data
   .C0(clk40), // 1-bit clock input
   .C1(~clk40), // 1-bit clock input
   .CE(1'b1), // 1-bit clock enable input
   .D0(1'b1), // 1-bit data input (associated with C0)
   .D1(1'b0), // 1-bit data input (associated with C1)
   .R(1'b0),   // 1-bit reset input
   .S(1'b0)    // 1-bit set input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都要实例化,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例化是必须的。你没回答我的疑问

网友:
IP CORE 个人理解利用原语解决实际应用的标准模块!

原语是一个没有针对具体应用的标准模块!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