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四要去采访Altera CTO Misha Burich,现向广大版友征集采访问题

楼主:
不知道各位大佬是否有关于FPGA未来,关于Altera的看法,关于Misha Burich本人,等等随便什么都可以抛过来。
欢迎拍砖,多谢多谢啦:)

网友:
考虑 考虑

网友:
由于FPGA在功耗、成本上面与ARM、DSP比较没有任何优势,常提到的FPGA并行优势几乎都可以用高端DSP来解决,我认为它在嵌入式、数字信号处理领域受到严峻考验,而其市场仅在逻辑、验证等应用中,事实是否是这样?

网友:
FPGA的功耗,相同性能下,功耗,这是最关心的

网友:
送不送板子??

网友:
问一下ATLERA 能不提供一点简单的电源供电解决方案。或者这样说,能不能把外部电源供电都集成芯片内部,例如1.2V内核电源,3.3VIO,2.5V锁相电源等等,现在FPGA资源越来越多,供电方案也越来越复杂,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简单一点啊!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