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 uvision3编译代码时出错

楼主:
用keil uvision3编译代码时出现如下错误,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2 skipped

网友:
无法识别的字符,在错误语句前加两斜杠,就能看到了,如果还看不到,把整行删了,从新写一边保证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问题解决了。

是我的C文件所在的工程没有选择具体芯片。谢谢了哈。

第一次用keil uvision3,被我乱搞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