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关于DSP控制液晶问题~~~

楼主(2012-05-14):
关于DSP控制液晶问题~~~
求教各位前辈,小弟现在做一个设计,基于DSP的液晶显示模块~
现在液晶选型已经完成用3202401 北京青云的,
但是DPS和液晶链接的要不要加2K偶的电阻呢。。
北京
电阻
青云

网友A:
楼主,你说的2K的电阻是上拉吧?那得看你用的IO口是高阻态还是有内部上拉的。你预留在上面总是稳妥点的,如果你还无法确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