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能处理2M采样率的AD转换器吗,采样数据要显示

楼主:
请问2M的采样率采样数据显示在液晶屏上,MSP430F149能处理吗

网友:
首先,有一点可以确定MSP430的AD是没有这个转换能力的。
如果仅仅是显示转换数据,比如绘制成图形的形式,就跟数字示波器的显示原理是一致的,你存下一小段数据然后显示出来,如果做这个的话是可以胜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一个2M的AD转换器,也无法处理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一种方法,可以接一块FIFO存储器,UPD122807。

网友:
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实现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接2M的AD是可以采集2M数据的,关键在于怎么对2M的数据率进行处理,将2M数据像示波器一样存储然后显示,应该可以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