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紧急求助!中断问题和菜单设计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0fg4619,我正在做的设计需要用到LCD,麦克风和喇叭,我在分开测试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把程序合在一起就出现问题了
当我选择录音或者回放的时候LCD就不工作了,而且录音程序和回放程序的执行也不正确了,我想应该是要用中断的,但是具体怎么做却不知道
还有我需要做一个多层菜单,我的设计现在有问题,各位有没有例子借我参考一下啊,谢谢!
我的导师的研究领域跟我做的东西毫不相关,他对我说,不好意思我帮不了你,只有看你自己了。。。。
我只有靠坛子里面的好心人了
还有不到两周就要展示了,希望大家帮帮我,非常感谢!

tzl

网友:
可能是程序中的耦合比较多,冲突了。
新手比较容易犯的问题,比如很多全局变量,这个就导致在合程序的时候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各段代码分别运行正常,但是合起来不正常,表示代码在流程控制上还存在问题

网友:
 LZ应先设法尽量将自己的思路写出来,描述得越清楚,获援的机会越大,否则泛泛而谈别人不太可能帮得上你。

网友:
把菜单维护单独编到一个函数里,大循环中调用。中断就是中断与任务不相干。

网友:
把菜单入口映现在1个数据上,这样我们只要控制这个数据就可以进入菜单。大家还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发表一下。

网友:
关于多任务同时工作的事,具体情况我没有办法弄清楚。 也许分时工作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影响你录音和放音,那在你这个硬件不变的情况下,可能谁也做不到了,认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