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stm32在keil调试时,光标没有在代码区,只在反汇编去呢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硬件调试的时候,pc指针只在反汇编区,不在c代码区,很郁闷,求高手求解。

我的芯片为stm32系列,jlink仿真器。

网友:
options/Debug:
Load Application at Startup 和 Run to main()
不然反汇编代码里面都是纯汇编,和c没联系

网友:
求指点啊,我的是在ram中调试的,我试了一下,在flash中仿真,也是一样,就是在代码区压根找不到光标,也不能设置断点。

网友:
因为程序开始前要进入一段汇编的代码,设置相关的堆栈

网友:
我碰到这问题时都是main函数第一句设置断点,运行过去。应该是运行启动文件之类的吧。

网友:
把汇编区关了就是了。。。

网友:
1.  那个watch窗口没有打开,看不了实时变量的变化
2, 你设置一下起点从main开始
然后把上面那个disassemblely换成watch就好了

网友:
设置问题

选择run to main

网友:
另外output里要钩选debuginfo和browseinfo

网友:
没有效果 设置后

网友:
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


网友:
只有一个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段汇编没有与之对应的C语句.至于为何没有这原因就多了.

网友:
在mian里面设置一个断点

网友:
楼主您好!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只是我的这个工程有时候可以进去正常运行,但是很少。并且点击debug的时候程序直接运行,点停止后看到指针指到了反汇编中,按照楼上各位的建议都操作过,就是不行,希望楼主,和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刚碰到这个问题,在debug窗口下,把use simulator勾选上就行了,正解

网友:
boot0 boot1设置错误,拉低后才能运行,看看你硬件,我刚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只是我的这个工程有时候可以进去正常运行,但是很少。并且点击debug ...

boot0 boot1设置错误,拉低后才能运行,看看你硬件,我刚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0 boot1设置错误,拉低后才能运行,看看你硬件,我刚解决

谢谢楼主,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