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7181的初始化

楼主:
用FPGA对ADV7181进行初始化不了,但一样的程序一样的电路,在实验箱上没问题,在自己做的板子上就实现不了。自己做的板子上的ADV7181的8位输出波形和未初始化的一样,并且I2C总线端口还有连续的时钟和数据输出,但实验箱上的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求大神急救!!

网友:
很明显,你初始化不成功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总算有人回了,大神,我知道是初始化不成功,我用了很多方法调还是不行,怎么办啊

网友:
先发程序上来看,然后把DATASHEET给传上来大家看,给你诊断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V7181_datesheet.pdf (956.9 KB, 下载次数: 15) 好的

其中,总线中有这一句,我将I2C_SDAT=SDO ?1'bz:0 ;//中的高阻改成高电平,因为我没有设置外围上拉电路。但后来我焊上上拉电路还是不行

wire I2C_SCLK=SCLK | ( ((SD_COUNTER >= 4) & (SD_COUNTER <=30))? ~CLOCK :0 );
wire I2C_SDAT=SDO ?1'bz:0 ;//I2C_SDAT的最终状态是由外围电路决定,
                          //外围电路有一个上拉电阻,确保在高阻态时外围电路是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ADV7181芯片坏了??

网友:
wire I2C_SCLK=SCLK | ( ((SD_COUNTER >= 4) & (SD_COUNTER <=30))? ~CLOCK :0 ); wire I2C_SDAT=SDO ?1'bz:0 ;//I2C_SDAT的最终状态是由外围电路决定, //外围电路有一个上拉电阻,确保在高阻态时外围电路是高电平

上面这句话不能修改,IO管教,不用的时候一定要高足,否则会影响其他芯片正常工作。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