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传输时遇到的时序问题 急求解决

楼主:
这是我的代码: module VGA(clk,rst_n,vgar,vgab,vgag,vga_vs,vga_hs) ;
   input  clk,rst_n;  //50Mhz
        output [3:0] vgar;
        output [3:0] vgag;
        output [3:0] vgab;
        output vga_vs;
        output vga_hs;

        reg [10:0]ths ;   //行坐标,11位计数器,计数Ta+Tb+Tc+Td+Te+Tf+Tg=96+40+8+640+8+8=800;
                         //Ta,Tb,Tc,Td,Te,Tf,Tg分别为
        reg [9:0]tvs ;//列坐标,10位计数器,计数Ta+Tb+Tc+Td+Te+Tf+Tg=2+25+8+480+8+2=525

  /*--------行扫描计数--------------------**/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ths<=11'd0;
            else if(ths==11'd1039) ths<=11'd0;
                  else if(ths<11'd1039) ths<=ths+11'd1;

  /*--------列扫描计数--------------------**/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tvs<=10'd0;
            else if(tvs==10'd665) tvs<=10'd0;
                  else if(ths==11'd1039) tvs<=tvs+10'd1;

/*---------------------------------------*/
/*--------------VGA时序产生模块---------------*/
  reg  hsync;
  reg  vsync;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hsync<=1'b1;
           else if(ths==11'd0) hsync<=1'b0;
                 else if(ths==11'd120) hsync<=1'b1 ; //此处可能为hsync<=10'h3ff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vsync<=1'b1;
           else if(tvs==10'd0) vsync<=1'b0;
                 else if(ths==10'd6) vsync<=1'b1;

          assign vga_hs=hsync;
  assign vga_vs=vsync;

  /*------显示模块--------*/
  /*------确定显示位置模块--------*/

   wire [10:0]hs_pos;  //hsync的位置
        wire [9:0]vs_pos;  //vsync的位置

  wire valid;        //有效显示区域
  assign valid=(tvs>187)&&(tvs<987)&&(ths>31)&&(ths<631);  //确定显示区域
  assign hs_pos=ths-11'd187;
  assign vs_pos=tvs-10'd31;

        /*----------显示--------------*/

   //显示一个矩形框

         wire a_dis,b_dis,c_dis,d_dis;
         assign a_dis=(vs_pos>=324)&&(vs_pos<=354)&&(hs_pos>=268)&&(hs_pos<=568);
         assign b_dis=(vs_pos>=624)&&(vs_pos<=644)&&(hs_pos>=268)&&(hs_pos<=568);
         assign c_dis=(vs_pos>=354)&&(vs_pos<=624)&&(hs_pos>=268)&&(hs_pos<=298);
         assign d_dis=(vs_pos>=354)&&(vs_pos<=624)&&(hs_pos>=538)&&(hs_pos<=568);

         //reg [11:0] vga_rgb;
          reg [3:0] vga_r;
          reg [3:0] vga_g;
          reg [3:0] vga_b;

         always @(posedge clk )
           if(!valid) begin vga_r<=0;vga_g<=0;vga_b<=0;end //vga_rgb<=9'd0;
                 else if(valid==(a_dis|b_dis|c_dis|d_dis))  begin vga_r<=15;vga_g<=15;vga_b<=15;end  //vga_rgb<=9'd500;
                                else begin vga_r<=8;vga_g<=8;vga_b<=8;end //vga_rgb<=9'd138;

    assign         vgar=        vga_r        ;
    assign         vgag=        vga_g        ;
    assign         vgab=        vga_b;

  //assign vgar=vga_rgb[11:8];
  //assign vgag=vga_rgb[7:4];
  //assign vgab=vga_rgb[3:0];

  endmodule

网友:
增加了。sdc的文件,也做了testbench,但仍不好用。
如何设置CLK最大约束频率以及TSETUP,THOLD等等时间参数

网友:
你的问题是什么啊?

网友:
补充问题是:警告 如下

Critical Warning (332012):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file not found: 'VGA.sdc'. A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is required by the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to get proper timing constraints. Without it, the Compiler will not properly optimize the design.

Critical Warning (332148): Timing requirements not met

网友:
这个没关系。意思就是你没有设置CLK最大约束频率以及TSETUP,THOLD等等时间参数

网友:
往Project里加一个SDC文件进去试试,内容如下:

create_clock -period 20.000 -name clk [get_ports {clk}]
derive_pll_clocks
derive_clock_uncertainty

网友:
在Q2下设置如下:

  1.  第一步:Q2主界面下菜单\\assignment\setting ,如图设置

第二部,参照下图设置即可

一般来说,tsu+tco+tpd+th<=1/f,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Q2下设置如下:
  1.  第一步:Q2主界面下菜单\\assignment\setting ,如图设置

谢谢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Q2下设置如下:
  1.  第一步:Q2主界面下菜单\\assignment\setting ,如图设置

这个的设置对程序运行的效果大嘛? 我的程序原本是想显示彩条,但是最后是花屏,不过能模糊的看到条状的?可能是我这个没有设置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