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勒振荡器求解啊

楼主:
哪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这点路每个部分的作用啊,特别那12V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提供啊,很急啊,感激不尽!!!!

网友:
12V是直流

这说明楼主不是做硬件的,至于原理,既然“很急”就别关心它了,以后有时间再从基础开始看书。你只照抄上面的电路好了。

电路中,C2大于C1为好。

网友:
这两天刚看的书,书上说的是L1和C1,C2,C3,C8构成LC并联谐振,但是谐振有内阻,会是衰减振荡,因此由三极管来形成负阻,抵消内部阻抗的阻尼,形成稳定振荡。12V是直流,然后后面一个π滤波。
       可调电容即改变谐振电容,因此改变振荡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讲得不错哇。 顶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可是我用Multisim仿真这个电路图,却仿真不出来,但是换成12交流的就能见到正弦波,真不知道怎么搞了,太烦了,还请您能赐教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可是同样的问题12v直流在这个Multisim中仿真不出来啊,您您能把这电路再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供电电源用交流正弦波是不行的。

一个振荡器,让它振荡的条件有两个,一是满足相伴平衡条件,即正反馈,这个图在原理上是可以的。
二是满足振幅平衡条件,即它的增益大于1(实际上是等于1)。

图中,你可以将C3的容量取大一些、C8取小一些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这电路图用multisim反正根本没有反应,示波器显示就一横线,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啊

网友:
1、按我上面说的,调一下试试,我不反对仿真,但更注重实际操作。

2、C4、R5这一路,你把R5去掉或者改大一点。试一下。这样的电路,一般的输出是接在R4那里,这样会减轻回路的负载,也就是说,容易满足振幅平衡条件

网友:
不知楼主为啥不实做电路。。。。
如果想知道电路的工作原理,可以看《高频电子》···

俺特意用MC做了下仿真,振荡频率在9.xMHz。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做实物的,可是要先用multisim仿真啊,可我的仿真不行,R3和三极管之间的节点电压还是12V,说明电阻不起作用啊,不知道,怎么搞了,请教啊????

网友:
谁说一定要先仿真才能做?

在没有仿真软件的时候,电路就没有出现?

搞电路,不学电路,想用仿真来代替电子方面的知识,这是一种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啊,我们老师让我做的毕业设计啊,题目要求先用multisim进行仿真,然后在进行硬件的搭建啊。可是我用这图仿真不出来啊,R3与三极管那个节点还是12V,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