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解决COM端口被占用(在使用中)问题的办法

楼主:
彻底解决COM端口被占用(在使用中)问题的办法
2011-9-8 14:24| 发布者: benben| 查看: 792| 评论: 0
摘要: 1. 如何释放被占用的COM口?由于反复试装不同版本的蓝牙驱动,造成COM5~COM15都处在被占用状态,最后成功安装驱动后只能使用COM16了,同步软件还不认,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谢谢啦!2. 在使用USB转串口的设备,因为 ...
1. 如何释放被占用的COM口?
由于反复试装不同版本的蓝牙驱动,造成COM5~COM15都处在被占用状态,最后成功安装驱动后只能使用COM16了,同步软件还不认,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谢谢啦!

2. 在使用USB转串口的设备,因为以前的设备有问题,换了新的设备之后发现,以前使用过的COM口现在都显示使用中,设备新分配的COM口数是从以前开始往下数的,例如:以前试到了COM7,在换了新设备后出来的就直接是COM8了,COM2-COM7都显示使用中(COM1是机器保留的)

3. 如何删除电脑中使用过的COM端口?
我的电脑经常使用蓝牙、手机数据线之类的东西,每次装一个新的设备,windows就自动分配一个新的虚拟com口,现在插上新的设备都用到COM25了,查看设备管理器-端口-com25属性-端口设置-高级-com端口号,发现从3~24全是“使用中”,怎么能把前面的这些删除掉?

以上问题的彻底解决办法:

打开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M Name Arbiter
把ComDB删除后重新尝试即可!(注:这样会重建所有COM口)。如果还不行,重启电脑!
亂注:以上方法解決了我的問題……
另外还可以看看集成的Modem是否占用了你的这个串口。

打开“控件面板”中的“电话/调制解调器选项”,
   在“调制解调器”选项卡中是否有一个连接占用着这个串口(如COM1)

解决方法:

如果有连接占用这个串口,直接删除这个连接,重新启动电脑,问题解决。

或者看看详细原因:

   1、用安全模式启动,用系统自带的通讯中的“超级终端”测试串口(COM1),
       这时同样报错,不过错误信息更详细了,如下:

   ******错误信息********

   Windows 汇报了一个TAPI错误(80000048)。
   请用“控件面板”中的“电话/调制解调器选项”
   图标来确认调制解调器安装得是否正确。

   **********************

   2、然后把电脑正常启动了。
       打开“控件面板”中的“电话/调制解调器选项”,
       发现在“调制解调器”选项卡中有一个连接占用着这个串口(COM1),
       于是马上删除这个连接。
       再用“超级终端”测试串口(COM1),不报错了,
       表示与串口(COM1)通讯正常。

   3、把串口设备连接到串口(COM1)上,用相关软件与设备通讯,正常,问题解决。
关于使用蓝牙设备时COM口被占用问题

  由於windows莫名其妙的registry原因,很多用户发现,在安装蓝牙管理软件之後,对应的蓝牙虚拟端口居然变成COM9,甚至是COM13或更高,导致与许多应用程序,如手机同步软件,PDA同步软件无法使用 ,多次重新安装蓝牙管理软件只会让状况更恶化..

解决方案如下(执行下列步骤之前,请务必卸载蓝牙管理程序,并重新开机)

1.在Windows系统,按开始>执行>输入cmd,按回车
2.出现命令字符视窗之後,输入
set 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1
按回车
devmgmt.msc
按回车
3.然后在设备管理器点击>查看>显示隐藏的设备
您现在能能删除多余的端口了,删除完毕之後,请务必重新开机

4.重新安装蓝牙管理软件

5.如果您想永久性投入这个环境变量到XP, 到我的电脑>点选之後,按鼠标右键>属性>高级>环境变量
在系统变量里面,按"新建",在"变量名"里面填入" 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 ,变量值填入"1"

Trackback:http://bbs.ucdev.cn/thread-44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