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机上拆下的显示屏如何改装电子表

楼主:
我是刚学电子维修的菜鸟,手里有块液晶显示模块YXD-1622X-01V6,网上能查到的信息很少,只查到了深圳烨新达产品的命名规则,我附上正反面和命名规则截图。

我想自己动手利用它改造成一个电子时钟。具体该怎么做呢?

照片

照片

网友:
先去yxd公司 找相应产品 如果没有这款产品 可以找类似的 比如图形点阵的或者带字库的 应该差不多 图中上面不是给出每个脚的定义了吗 找到时序图 就好办了

网友:
谢谢2位,3楼的不太靠谱,不过也是感谢。
时序图是不好找啊,已经给公司发邮件了,不知道能不能回复,等等看吧。

网友:
这个必须找到相关的操作手册,否则没什么意义。

网友:
看来你家电话也挺高级的。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