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rtex m3的选型,很纠结,忘各位专家给予指点

楼主:
近期要选一个ARM最好能代替单片机的芯片,我将范围定在cortex m3系列,cortex M3有三大系列,LM3S\LPC17XX\STM32,我将目标定在STM32系列,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想法。
还有关于STM32系列的我不是很了解,想知道(1)它的指令周期和机器周期之间的关系;
     (2)我查了一些手册,最高能达到72MHZ,内部是8MHZ的振荡器,外接晶振应该可以通过倍频达到是不是,外接晶振可以是无源的吗?;
    (3)它的端口电压跟单片机相比会低一些,最高可能会有3点几伏,我要是驱动光耦的话,可否达到十几毫安的驱动电流

网友:
你不如就选LPC的了。关于你的问题;晶体可以用无源的。驱动光耦不会耗电的,这个功耗都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