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输入捕获测频

楼主:
1芯积分
测量频率在 1k-2k之间,要求精度0.01%,也就是2kHZ, 0.2HZ。
在做的过程中,发现最大跳动在0.8HZ,不知道代码哪有问题,之后就用avr做了一个,能满足要求,
不甘心啊,为什么当时用STM8就没做出来呢,求大家指点

代码如下:

#include "TIM1_Capture.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delay.h"

//u16 tab[200];

INT_CHARS ICValue1,ICValue2;
u8  cnt;
u8  TIM1_OVF_Num;
bool flag;

void TIM1_Init(void)
{
    GPIOC->DDR &= ~(1<<1); // 配置PC1为输入
    GPIOC->CR1 |= 1<<1;
    GPIOC->CR2 &= ~(1<<1);

    // 开启TIM1时钟
    CLK->PCKENR1 |= 0X80;

    TIM1->CNTRH = 0X00;
    TIM1->CNTRL = 0X00;
    TIM1->ARRH = 0Xff;
    TIM1->ARRL = 0Xff;
    TIM1->CR1 = 0X80; // 自动重装

    TIM1->CCMR1 = 0X00;
    TIM1->CCER1 = 0X00;
    TIM1->CCMR1 |= 0X01;
    TIM1->CCER1 &= 0XFD; // 上升沿捕获

    TIM1->IER |= 0X03; // 允许TIM1捕获中断,更新中断

    TIM1->SR1 = 0x00;
    TIM1->SR2 = 0x00;

    TIM1->CR1 |= 0X01; // 使能TIM1

    TIM1->CCER1 = 0X01; // 使能捕获
}

u16 ComputeFreq(void)
{
    u16 temp;
    u32 sum;

    flag = FALSE;
    cnt = 0;
    TIM1_Init();
    while(!flag); // 等待100次捕获结束

    sum  = TIM1_OVF_Num;
    sum *= 65535;
    sum += ICValue2.x;
    sum -= ICValue1.x;
    sum /= 10;
    temp = 1600000000/sum;

    return temp;
}

#pragma vector=0x0E
__interrupt void TIM1_CAP_COM_IRQHandler(void)
{
    disableInterrupts();

    if(cnt==5)
    {
        ICValue1.FJ[0] = TIM1->CCR1H;
        ICValue1.FJ[1] = TIM1->CCR1L;
        flag = FALSE;
        TIM1_OVF_Num = 0;
    }
    else if(cnt==105)  // 100次捕获结束
    {
        ICValue2.FJ[0] = TIM1->CCR1H;
        ICValue2.FJ[1] = TIM1->CCR1L;
        flag = TRUE;
        TIM1->CR1 &= 0XFE; // 失能TIM1
        TIM1->CCER1 = 0X00;
    }

    TIM1->SR1 &= 0xFD;
//    TIM1->SR2 = 0x00;

    cnt++;

    enableInterrupts();
}

#pragma vector=0x0D
__interrupt void TIM1_OVF_IRQHandler(void)
{
    disableInterrupts();

    TIM1_OVF_Num++;
    TIM1->SR1 &= 0xFE;
//    TIM1->SR2 = 0x00;

    enableInterrupts();
}

网友:
STM8输出PWM问题

请问用过STM8的,能不能TIM1与TIM2同时开启PWM,其中TIM1是互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