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非常非常业余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看数电,好多问题都处在模棱两可的状态,比如TTL反相器,里面有句话是“由于T1的集电极回路电阻是R2和T2的b-c结反向电阻之和,阻值非常大,因而T1工作在深度饱和状态”,不清楚的是阻值非常大和深度饱和状态有因果关系吗?
我知道我的问题会很白,不在学校了,自学真的很难

网友:
如果RE2处断开,不让T2直接接地,是否就可以避免转折区,使TTL始终在截至和导通状态呢

网友:
不知这样说能否容易理解些

集电极电阻大 → 饱和时的Ic小 → 饱和时所需的Ib小。
反过来考虑:若灌入同样的Ib,集电极电阻越大三极管的饱和就深。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仙猫老师解释的对,集电极电阻越大,电阻电压越高,UCE就越小(电源电压一定),就越易饱和。

网友:
书上说的没有它的错。

咱们能不能这样理解,T1只把它看作两个二极管,---电路中的实际作用也即如此。然后你再分析它输入对输出的影响。

网友:
楼上非常正确

6楼的说法我认同,我觉得输入端的三极管被当作两个并联二极管来使用了。和三极管特性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