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2调试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用ulink2调试lm3S8962无法识别mcu。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4.22还是4.12?

网友:
传说4.22是不能用ULINK2的,4.12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 4.23 是可以的。
换 4.23 试试吧。

网友:
终于搞定了,原来是USB供电不足的问题,自己把电脑改装了下,可以了。

网友:
有时候USB程序下载失败!总以为是芯片锁了,后来电脑重启下就ok了!但是现在还是不很清楚到底是USB驱动的问题呢?还是USB供电不足?有遭遇过相同的问题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又遇到过,有时候换一根短一点的 USB 线就好了。
不过也可能和 IDE 版本、操作系统还有 ICDI 驱动有关系。
建议用较新版本的 IDE.
现在 M3 的 ICDI 仿真器有两种,一种是 FTDI 芯片,一种是 LM3S3601,驱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