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芯积分

楼主:
module miyue_19(clk,dout);
input clk;
output dout;
reg dout;
reg[3:0]dreg;
reg din;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dreg==4'b0000)
begin
dreg<=4'b0001;
end
else
begin
din<=dreg[0]^dreg[3];
dreg<={din,dreg[3:1]};
end
end
always@(*)
begin
case(dreg[0])
1'b0:dout<=1;
1'b1:dout<=0;
endcase
end
endmodule
请教什么什么意思?

网友:
这就几行简单的代码。具体完成啥功能?天知道

网友:
序列发生器

网友:
楼主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分析代码功能吗?

网友:
简单几行代码,直接画个电路出来即可了解啥意思了

网友:
哥们,这个很简单的呀!赶紧给分啊!
module miyue_19(clk,dout);
input   clk;
output   dout;

reg   dout;
reg [3:0] dreg;
reg   din;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dreg == 4'b0000)   //数据寄存器dreg从1开始
  begin
   dreg <= 4'b0001;
  end
else
  begin
   din  <= dreg[0] ^ dreg[3]; //最高位与最低位做异或运算
   dreg <= {din,dreg[3:1]};   //异或运算的结果作为数据寄存器的最高位
  end
end
always@(*)
begin
case(dreg[0])
  1'b0:dout<=1; //如果数据寄存器的最低位为0,输出数据为1
  1'b1:dout<=0; //如果数据寄存器的最低位为1,输出数据位0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是CRC  OR  序列随机码?

网友:
6楼画的图还少了 XOR后的din寄存器。可以看作:X^5+X^3+1的LSF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