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 SPI slave模式的问题

楼主:
我需要将两块板子连接进行spi通信,于是生成了个带slave模式spi的nios处理器,将sof文件下载进板子后,只要将接线接上那3个连着slave spi输入的gpio口(SS_N,SCLK,MOSI)就会有无规律的信号跳变,导致时序错乱,这个时候还没有run代码呢。请问可能有哪里出了问题?另一个板子master模式没有这个问题。或者各位大大有没有什么nios实例是能实现两块板子间数据通讯的?万分感谢

网友:
第1个问题:

      可能示波器测到感应信号,示波器比较灵敏!

第2个问题:

       如果仅是两个FPGA通信,非要搞这么复杂吗?直接用程序设计一个SPI口,简单好用!或UART或私有协议直接完成!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