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间距和三极管封装选择的问题

楼主:
是的还是小的我,又来求助了
上次经过大大们提点,现在布的线没那么乱了
但是碰到一个问题
小的我最后板印出来是要手工往上焊元件的
线最小间距用0.5MM没有大问题吧?
而且现在选的三极管封装3个管脚间距离都只有10mil
最后怎么焊啊?大家制板时用的都是什么封装咧?

网友:
这个需要练习,手工焊接表贴元件最好把焊盘布的比标准稍大一点,特别是沿管脚焊接方向的焊盘部份,焊接时选择合适的烙铁或焊台,别用太便宜的,自己用的工具应毫不犹豫的使用最好的进口产品,我用的就是这样,都有差不多20年的历史了,第一次花钱多点,整个寿命周期下来反而比廉价货便宜。